MS-7352开机五秒左右掉电 大神们进来帮忙啊

楼主(2014-07-09):
一块V星代工的HP 绿板 拿来时 上面有十多个电容爆了 开不了机  换好之后能开机 五秒左右就掉电了  bios  也刷了    CPU 也换了 各供电都正常   有没有搞过的啊   说说经验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cpu  风扇是否插好。

网友:
SYS 风扇没插好,也会提示后,关机。

网友:
电容没换彻底!继续干电容。

网友(2015-12-01):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换了电容之后开机屏幕亮一下就掉电了

网友:
掉电 ,这个要给专业点的来 修了。

网友A(2016-05-06):
刚收一片,也没有思路了,各供电正常。板子以前有换过电容,应该是好久以前修过修好的。我也仔细看了电容目测良好,不插内存就不掉电,插了内存会显示后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收一片,也没有思路了,各供电正常。板子以前有换过电容,应该是好久以前修过修好的。我也仔细看了电容目 ...

有时偶尔会显示多几秒才掉

网友:
注意了,这个机器是要接CPU风扇和SYS风扇才会不掉电。两个都要插。

网友(2017-04-23):
那就是BIOS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