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按下开机键之后5VS起来就掉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7-09):
待机电压正常,就是触发之后5VS,起来一下,马上就掉了,也不短路。有没有修到过的

网友A:
有可能是欠压保护

网友B:
看控制信号是否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欠压保护

什么是欠压保护啊,我对这个板也不熟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控制信号是否不正常。

能说的具体点吗,新手啊

网友:
MOS管,没有问题,幸好旁边有个板对调了下,还是不行,又换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的具体点吗,新手啊

楼主看看这张图,+5VS是由+5VALW转换来的,控制信号有+VSB还有SUSP,看看这些信号是否有被拉低的,或是待机电压有问题,还是+5VS被其他的拉低了。还有就是外围元件是否都正常。

网友:
也有可能是短路保护,电压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