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8802A引脚电压

楼主(2014-07-09):
七彩虹G41 三相供电的。CPU核心供电没有。 VID组合正常,VDD 5V, DVD有1.3V  ,EN脚有1.2V  , PWM的29和30脚有5v输出。但是28-26这三个脚的PWM输入值只有零点几。   请问这个是不是IC坏了?  那3个PWM应该也有5V输出才对吧。

网友:
大哥PWM用万用表不行啊,要用示波器才可以。

+1

网友:
可以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芯片换换  我刚修了个  换芯片好的

网友:
看看是被拉低的还是没发出来

网友:
换了8802A 现在CPU电压正常了。按复位针的时候,诊断卡上复位灯也会跳变。仍然不跑码。找不到这款BIOS。官网只有DOS下刷的和在线刷的2种。  由于都点不亮,这两种都不可行。 另外有个情况  北桥和CPU之复位之间的一个电阻。一端有1.2V 另外一端是0.26V,直接短接也不跳变,加焊了北桥问题依旧。山穷水尽了 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
难道南桥有问题? 不对呀。靠近南桥那边的电阻是有1.2V呀

网友(2014-11-23):
这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2015-10-06):
这种主板修了几片了,都是12v供电经过分压到12脚中的一个上拉电阻坏了,不知到是不是通病,反正修了几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