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的挡LOGO的本本总结

楼主(2014-07-09):
最近修到的卡LOGO的机器小小总结一下:
1、清华同方的机器,忘记什么型号了,之前修过一个海尔,跟这款机器一模一样,只不过牌子不一样罢了。第一代的I3,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那个画面那,什么改硬盘模式啊,拆光驱啊,换硬盘,做系统统统都不管用,后来想到这种老I3很爱坏CPU,应该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吧,于是换了一个代用的CPU P6100,这CPU在我家可是神器啊,试出过好多坏的CPU了,换完后,直接就做上系统了,因为上家做系统来着,直接做完没问题,反复试了多次确定没问题,后来我又把原机的CPU装上,开了一次机,结果你猜怎么呢?换这个CPU也不存在卡LOGO的现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无语,试了一天没问题,好吧,既然没问题了,就当修好了吧,不管怎么修好的了。
2、华硕,忘记哪款本了,也是做系统卡LOGO,各种尝试不行,后来无意间看外设发现本本上插了一个TF卡托,上面有一个小TF卡,于是我试着拔下了这个卡托,反复试机没问题,也可以做系统,原来是它惹的祸,后来仔细看了一下,也难怪会卡LOGO,上面有两个触点中间的间隔的没有了,当插上时估计连接到一起了,导致了卡LOGO,你们听明白了吗?有图有真相的,注意看!
3、三星R23挡LOGO,经典的案例,相信大家都知道,还有R18等好几款吧,这款我们就是直接换南桥SB600,换过好多了,但是论坛里有好多说干北桥或者显卡,我们都是换南桥,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一样。请大家各抒己见,讨论讨论!

网友:
第一个 不知道返修在何时呀\
卡LOGO 还有BIOS、 南桥下挂的设备引起的等……

网友A:
呵呵 这也到算是经验 不过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就算你分享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也到算是经验 不过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就算你分享经验吧,

你有好的经验也可以分享啊,互相交流嘛,说出来的才能叫分享吧,虽然不怎么样。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也到算是经验 不过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就算你分享经验吧,

谢谢啦 我也在努力呢

网友B:
反复试了多次确定没问题,后来我又把原机的CPU装上,开了一次机,结果你猜怎么呢?换这个CPU也不存在卡LOGO的现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我也碰到的,先拿好的试一下,再换原来自检不过的也好了,我也很纳闷。

网友C:
经验很不错,最起码也提供了一个思路了,维修最怕没思路了,这两天搞了一个进系统的时候就蓝屏,硬盘模式,内存,cpu什么的都搞过了,就是南北桥和显卡都加焊了,还是没好,最好看论坛里好多人说换显卡可以,我就换了一个,然后真的可以了

网友D:
挡LOGO的故障有很多,什么都有可能导致挡LOGO的,只要细心就会发现问题。。。

网友E:
今天遇到一个IBM的去LoGo硬盘光驱CMos电池键盘全拿掉还是一样

网友:
卡L0g0也有可能是內存或USB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 我也在努力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复试了多次确定没问题,后来我又把原机的CPU装上,开了一次机,结果你猜怎么呢?换这个CPU也不存在卡LOGO ...

这个也不只是第一次碰到,有时装上原来的就没问题了,这个是很郁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到一个IBM的去LoGo硬盘光驱CMos电池键盘全拿掉还是一样

不会是US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挡LOGO的故障有很多,什么都有可能导致挡LOGO的,只要细心就会发现问题。。。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验很不错,最起码也提供了一个思路了,维修最怕没思路了,这两天搞了一个进系统的时候就蓝屏,硬盘模式, ...

哦,有这个可能,因为显卡有问题,进系统一加载显卡驱动就蓝屏。

网友F:
三星R23我修过,的确是SB容易坏,跟名字一样,哈哈

网友:
这个只能说是个别机器的个别问题,三星的那个有这个毛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星R23我修过,的确是SB容易坏,跟名字一样,哈哈

是的,不过好多人说北桥和显卡也会造成卡LOGO。

网友:
谢谢大家经验分享!!!!!!

网友H:
R23我修到的都是北桥的问题也。

网友I:
学习到了,你的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R23我修到的都是北桥的问题也。

我们修到的都是换南桥好的,你是加焊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到了,你的经验谢谢

互相学习哈

网友J:
谢谢楼主能分享出来,还有没有别的经验分享啊?再来几个~收藏下来了

网友K:
这种情况基本加下南桥

网友L:
卡LOGO是有点难修啊。。第一台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M:
小的见过最多的是硬盘问题。。。。不公平啊- -

网友N:
IBM的好多是USB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情况基本加下南桥

我觉得加焊应该会返修的,还不如换了呢,省得给自己找麻烦,可以报价高点客户也同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卡LOGO是有点难修啊。。第一台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嗯嗯,卡LOGO的问题有好多种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小的见过最多的是硬盘问题。。。。不公平啊- -

你这岂不是更好,省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IBM的好多是USB卡LOGO

嗯,联想的有好几款本USB都爱坏

网友O:
不管怎么样 这三我是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管怎么样 这三我是记下了

修过的都要总结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不过好多人说北桥和显卡也会造成卡LOGO。

我也遇到过这机器 ,先是加焊的南桥,然后用了一个星期拿回来了,再加焊又好,又用几天回来了,最后直接换南桥,多用了一个星期,最后想想,南桥和显卡离得太近了,也许本是显卡的问题,只是加焊南桥时把显卡也一起加焊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后来直接把显卡加焊,就再也没有回来

网友:
遇到过哦,也是CPU,只不过是供电不日猫了。

网友:
你那个卡LOGO有点品牌连一秒钟都没有

网友:
三星的那么乱,就差没人说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能分享出来,还有没有别的经验分享啊?再来几个~收藏下来了

有的话就发出来,以供大家互相交流。

网友:
挡LOGO的故障有这么多学习了

网友:
不错,又学到点经验

网友P:
挡LOGO 硬盘 BIOS 内存 系统

网友Q:
第一台修好的原因是相当于COMS放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Q:
第一台修好的原因是相当于COMS放电了

是吗?原来放电也可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挡LOGO 硬盘 BIOS 内存 系统

还有很多外部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吗?原来放电也可以的吗?

肯定好啊,但是笔记本放电不容易哦,你这个方法我经常用的

网友R:
换这个CPU也不存在卡LOGO的现象,重新弄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换这个CPU也不存在卡LOGO的现象,重新弄一下就好了?

我是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前面有人说换CPU好的这个相当于放电了,也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