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头疼的风扇报错

楼主(2014-07-09):
风扇,IO,温控,都换了,基本电压都查过,看到网上也有好多没解决的。求江湖高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考虑过BIOS呢?

网友B:
你看一下这个信号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C:
对啊刷BIOS又不费尽

网友D:
呵呵 我到遇到过 刷了BIOS也不管用 后来定的原装风扇回来也没用 北方发风扇就得两天 顾客着急拿走啦 我倒是没有楼主修的时间长  后来把这个定回来不行的风扇 给别的顾客上起来这个定回来的风扇没问题 还是考虑别的吧 我也在等这个神贴呢 没人发

网友E:
这个问题 至今没有多少解决的  我知道一个人解决了 但是没有透露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考虑过BIOS呢?

已经换过好板上的BIOS,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这个信号是不是高电平

量了,这个脚是高电平,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刷BIOS又不费尽

已经换过好BIOS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 我到遇到过 刷了BIOS也不管用 后来定的原装风扇回来也没用 北方发风扇就得两天 顾客着急拿走啦 我倒是 ...

之前看到有人说EC到南桥的什么线断了,我看了也没有断线的,难道要我干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 至今没有多少解决的  我知道一个人解决了 但是没有透露出来```````

谁啊,私下发个消息给他看看

网友G:
这个问题一般是风扇坏了,换个风扇。在一个就是风扇没有按好。

网友:
这问题没遇到过,期待楼主尽快修好能告诉一下

网友:
搞定没  还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H: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一般是风扇坏了,换个风扇。在一个就是风扇没有按好。

换的风扇是从好的机器上拆下来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灌水不用这么明显吧,我是求大神,没有修复也思路明确?

网友I:
进BIOS-F9-F10保存,记得安装上电池哦,不行的话换个原装的充电器,或者在官网下载个进系统更新的那种BIOS,更新一下。。

网友J:
我这也有一台,之前暗屏 修好后报风扇错,搞了几天了没头绪 貌似论坛上有人修好过 就是不愿意透露啊

网友:
来学习下经验哈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BIOS-F9-F10保存,记得安装上电池哦,不行的话换个原装的充电器,或者在官网下载个进系统更新的那种BIOS ...

这个方法行不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这也有一台,之前暗屏 修好后报风扇错,搞了几天了没头绪 貌似论坛上有人修好过 就是不愿意透露啊{:4_111 ...

我在想会不会真的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路过看看,学习经验,谢谢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想会不会真的是南桥有问题?

我也怀疑还没动手

网友:
路过看看,学习经验,谢谢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K:
同求答案啊,高人说下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同求答案啊,高人说下解决方法

能有方法不让他报错也行啊,这个风扇能能转,但就是报错

网友L:
EC右边有个八脚的码片,从别的好板上拔个换上试试。

网友M:
是不是风扇转速不够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L:
EC右边有个八脚的码片,从别的好板上拔个换上试试。

这个倒没试,等会试个先,你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风扇转速不够啊。。。

风扇换过了的哦

网友N:
我是新手,只为积分买把刀,求不潜水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是新手,只为积分买把刀,求不潜水

新手也不能违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倒没试,等会试个先,你遇到过吗

这码片程序坏了 有时候会有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群主,你看下这个过温设定电阻,掉了没。。。

网友:
在无线网卡下面有个小四方芯片 那个芯片的供电有个小电容短路了 ,你测下!

网友:
应该是BOSS  出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之前看到有人说EC到南桥的什么线断了,我看了也没有断线的,难道要我干个南桥?

搞不清楚 IBM的不好修 干南桥估计也不好解决 他是黑胶的 你又把握就干下试试 不好搞得 修好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不清楚 IBM的不好修 干南桥估计也不好解决 他是黑胶的 你又把握就干下试试 不好搞得 修好分享下

到实在没办法就再去考虑它

网友O:
风扇报错可能是EC的问题比较多哦。

网友:
LZ刷了BIOS试过吗

网友P:
看来楼主要试试高南桥了,我上次也是,除了南桥, 什么都高了,没好

网友:
对换了好板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风扇报错可能是EC的问题比较多哦。

EC是换过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P:
看来楼主要试试高南桥了,我上次也是,除了南桥, 什么都高了,没好

昨天把南桥也干掉了,无语,虽然觉得机会小,但实在没办法了。还是一结果

网友:
你不接键盘试下,我遇到过接上键盘报风扇错误

网友:
以前遇见过一直报90D  我还发帖子问了的。没人回答。最后是一个电阻腐蚀了。不记得是哪个电阻了。

网友:
到底怎么解决啊?貌似现在也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现正有一台e420,风扇转但报错

网友:
E420风扇报错,故障点,很让人莫明其妙 想知道地,Q聊 472704873   不是我在这里,卖关子,因为我也只碰到一台这样故障地机器,所以也不太确定,是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是一样地故障,有修到的报错故障,的师兄们,.,可以照我说地,方法试试,如果可行,我再发贴子,

网友(2014-08-08):
换个IO试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等待 看看有没有修好的  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是有一台这样的不得行我是换个风扇解决了

网友(2014-09-12):
等待你们修好告诉我

网友:
改成常转,也报错吗?

网友:
楼主,回来啊,都等着答案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昨天把南桥也干掉了,无语,虽然觉得机会小,但实在没办法了。还是一结果

线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Q:
线断了!!!!!!!!!!!!!!!!!!!!!!

你太牛了,断哪个线

网友:
这种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太牛了,断哪个线

ec到风扇(温控)控制器之间通讯线断了一根,很隐蔽。故障现象和你说的一样。对不起刚看见回帖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7655-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