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开机3分钟左右断电,求指导 啊

楼主(2014-07-09):
接一台DELL N4030机器开机3-5分钟断电了,机器是I3的,ATI独显的,刷BIOS,断开温控的
三极管
,换EC,换CPU,还是断电,开机的时候过一会儿测试,风扇上的供电5V -run power会跳变,换 了几个电容还是一样。求指导啊
刷BIOS

网友:
固定的三分钟吗,还是大概三分钟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 这个问题我修过 是显卡坏了 重新直球没有用 必须换显卡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再换桥。

网友:
温控三极管断开没用的 要直接把电容短接的 还有温控问题的话 风扇有没有狂转

网友:
先加焊显卡.看有无改善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毛病头痛

网友(2014-08-10):
显示正常吗 测试过温度吗

网友:
我搞过,应当换个显卡搞定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根本就是什么其他问题。把整个散热模组都换掉,就好了。曾经这个现象,我换过CPU ,内存,小板,大板,电源,屏,该换的,能换的都换了,还是几分钟准时掉电,换了散热模组就好了。

网友:
先屏蔽温控试试,散热器坏也会呀。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没有修好

网友:
温控整了要是不行, 就做显卡吧

网友:
先换掉CPU供电的那几个管子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