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到滚动条掉电 改乌龟壳

楼主(2014-07-09):
v460  到滚动条掉电  改乌龟壳

用dell 料板上的小mos管改     好接  不发烫!
没用一根飞线,全部用锡  好导热。
将mos管肚皮朝上,g极正好对pcb  g极   s极正好对s极,  D极也正好对19v的地方,直接一坨锡下去

上图:

又是一种改法 不过这种mos的功率 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好卡哇伊哦 哈哈 弄的真乖 呵呵

网友A:
好大一坨锡啊,楼主是用8普通8脚改的吗?确实挺可爱的,跟我改的差别很大啊

网友B:
如果散热还不好,可焊上小铜片,比堆焊锡强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大一坨锡啊,楼主是用8普通8脚改的吗?确实挺可爱的,跟我改的差别很大啊

呵呵。。锡大好导热,  用这种小mos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散热还不好,可焊上小铜片,比堆焊锡强多了。

用这种管子不需要什么铜片,也麻烦,其实锡多也是能将管子的热量传导到PCB大面积铜箔散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锡大好导热,  用这种小mos改的

楼主还挺聪明的啊,用这种改,我都是只用那种普通的8脚,然后在下面垫一层耐高温茶色胶带绝缘!下次有来我也用你的这种试试!感觉改了还算稳定啊,用了几个月没见返修回来过

网友:
这管子本来发热量就不大。这怕这样改了会不稳定

网友D:
怕是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怕是功率不够,,,

经过验证,这样改是没问题的,呵呵,这种管子体积虽小但功率大,标参可有60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怕是功率不够,,,

不怕,原管子电流时11A,  改的管子是20A,不但功率是原来两倍,发热还更小。

网友:
处理好散热应该稳定

网友:
我有点担心过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
这么小的mos管 不知道功率够不 下次试试

网友E:
你怎么知道是铁壳的问题呢

网友:
不错,改的挺好,挺有想法!

网友:
还没改过   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知道是铁壳的问题呢

亲,请不要问老手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我是新手  学习下不行吧 你是老师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