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主板显C1

楼主(2014-07-09):
一张技嘉G41主板循环显C1   内存供电电容是1.5v  但是阻值卡上面只有0.75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学习修主板   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
刷BIOS   电压应该是量错了

网友A:
楼主技嘉G41什么型号也没说,G41最经典的有二种,技嘉GA-G41M-ES2L 是DDR2 ,内存工作电压1.8V,还有是技嘉GA-G41MT-D3P 是DDR3,内存工作电压1.5v。

网友:
是不是量到基准电压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嘉G41什么型号也没说,G41最经典的有二种,技嘉GA-G41M-ES2L是DDR2 ,内存工作电压1.8V,还有是技嘉GA ...

大侠们  给我看看那些点是关键点       我这主板是GA-G41MT-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