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的维修记录

楼主(2014-07-09):
HP 4411S USB全部不能用。商家送来说USB全部都用不起。接机后插鼠标发现灯都没有亮,以为是供电的问题,拆机裸板测量发现供电是有的 数据的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而且4个接口的故障完全一样。直接上BGA换IBM南桥解决问题。

联想Y450.开机LOGO掉电。拆机发现开关处有进水,怀疑会不会是开关被一直触发状态而导致掉电,因为以前修过一个三星的机器就是换了IO后logo掉电,找不到问题在哪里,都快放弃的时候才发现是开启信号在开机后被持续拉低。开机后测量开关发现开启信号被拉低。再看接口部分已经完全腐蚀,于是断开直接飞两根线到开关上。解决问题,只是有3个指示灯不能用。

联想E430进水。送来的时候说都快半个月了。拆机发现IO部分腐蚀。南桥下面有腐蚀。上电待机0.4,不用想肯定是隔离保护的问题(这里就不细说了,论坛上关于隔离保护说的太多也很详细,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先清理腐蚀,通电发现B+偏低。无待机。直接飞线跳过隔离保护,待机0.1。查时序。发现没有ACIN. PU101(LM393)条件满足。但是不发出ACIN。直接换一个。ACIN正常。去掉飞线。待机正常。3.3V 5V有了。但是不触发。查时序发现没有南桥发出的SLP_S5#信号。想到南桥也有腐蚀,直接上BGA,去掉后发现焊盘很脏,有杂质。清理焊盘植株后装上。在通电,触发显示。

还有两个机器宏基4536和东芝L515一个是开机不定时掉电,一个是不显示。不用说肯定是大电容的问题。用330代换后解决问题。

还有联想G450开机不显示,看电流很想是不过显卡。这个不用说基本都是USB坏引起的。拆机换一个后解决问题。

最近没有修道值得发帖的机器。基本都是比较简单的。唯一觉得值得发帖的E430也是一个点火回路的问题。也不值得专门开个帖子。
   不过最近下图纸有点多。没分了,发个帖子出来希望能给加点分。。。谢谢。。。

今天没分了都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给你加分赞一个。

网友:
不好意思,分加不了了,超时间了。

网友(2018-04-23):
这维修量也是可以的哈,不错的生意

网友:
这个说来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