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一直烧保险丝

楼主(2014-07-09):
家里的老功放插上电没问题,但是开机一直烧保险丝,换了两次都烧了。量测功放电源插头的电阻值为20几欧姆,初级回路看起来很简单,只有一个开关,然后一个保险丝,后面就连到环牛,开关上有并联一个1KV 103m的电容。这个20几欧姆的阻抗是正常的吗?是不是电容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补充一下,老功放是奇声的AV388D,前级没有问题,是后级出的问题。

网友:
电阻20+不能说不正常,开关上并联的电容是在保险丝前的它跟烧保险丝没关系,楼主应该先不接上保险丝,测量一下环牛初级间的电阻是不是20+ 如果是那保险丝有些过小了或者市电220是否正常

网友A:
我把环牛的两端直接用电表量测也是20几欧姆。保险丝我买的和原来的一样大小,是250V,5A的。
关于市电的问题,上海应该不会有市电的问题吧?
量测初级回路和次级回路间的阻抗能找出啥问题吗?环牛输出分别是34V/3A*2,12.5V/2.7A*2,17.5V*0.8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环牛的两端直接用电表量测也是20几欧姆。保险丝我买的和原来的一样大小,是250V,5A的。
关于市电的问 ...

楼主能肯定环牛初级就俩个头吗? 我怀疑初级20几欧姆像是接110V的

网友:
是两路输入没错。不过试开机的时候前级功放连着,但是前级没有开机,喇叭还是连着的,单开的后级功放

网友:
环牛应该没问题。不信可断开次级负载,空载试试。看看两个滤波电容吧!

网友:
你说的滤波电容是第一张图中属于次级电路的最大的两颗电容吗?

网友:
如果次级有短路不会将5A保险烧了啊

网友:
内心保持平静

网友(2014-12-17):
烧保险丝就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老功放是奇声的AV388D,前级没有问题,是后级出的问题。

检查那四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2015-01-25):
是不是市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