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有待机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10):
    板号:LA-8131P

    故障:不触发,有待机3   5V。

     机器是位老伯拿过来的,说不能开机了,叫我看看。 于是我马上回了一句“老伯,机器进过水吗?是怎么情况下开不了。” 老伯说用着用着就开不了。。。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然后又0.00.。。。万恶的可调电源啊。没办法就三位的。。。。。板子拆开后,目测没有问题,各大电感打值也都正常,CPU供电上管特地测了下值498正常的,

      于是,接上可调电源,测量发现待机3.3v 5v 均出来了,开关键上面有3V左右的电压,到这应该有部分兄弟觉得有问题了,因为仁宝的开关上面电压时17V左右才为正常的,有的是3.3也正常。。。但是这个机器开关键上面这个电压3V左右是正常的。。

     按开关也有高低高的跳变。。。这就排除了开关问题。。打开图纸 直接测量PBTN_OUT脚位,居然电压都没有。。正常的应为3.3 且按开关的时候也会有高低高的跳变的,那么为什么会没电压呢? 好吧,开始测量EC的待机条件 供电 复位 LID  ACIN 均正常。。。。大家有没有觉得少了什么呢,。。对了,少了测量BIOS。开始绕弯了。。

      BIOS应该测量什么呢,测片选Ov 供电0v 。 那么就从这开始查了,结果绕了一大圈才发现。这EC ROM的供电是待机后产生的,也说明了EC内部是自带程序的。

      维修至此,险入困境了,因为都知道可以刷写EC内部程序的好像都没有见识过。。为此泡在论坛长达1个多小时,也看到一些一模一样的现象,不过都是没有修好的,不过,确也让我越来越确定EC或者EC内部程序的问题了。压一压,果断顶了两芯片,结果换上去的现象是:按开关后电流0.07 待机芯片发烫 没有3.3 5V电压 待机芯片缺开启 。意料之中啊,因为论坛上也有一哥们一样的,怎么办呢。。

      转局来了,又来了台E430可以触发,但是少电压的。。。这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EC换掉后,电流上到0.38 然后掉电 再上电至1.15 。到此这坑爹的机器维修结束。

        以后要是这样子维修的话,那该怎么修啊,程序都EC内带了。。。 经验之谈,望坛友笑纳。。

这个机器不触发 EC出问题的很多 可以刷这个EC的程序 或者订剪板的芯片
是可以刷写这种ec程序的

网友A:
上次碰到过一台进水机,也是EC带程序的,直接定了个带板的换起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

网友:
遇到过EC带程序的,有程序没有工具刷啊,郁闷的事情。

网友B:
买个剪板的EC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买来的EC不带程序?

网友:
说的也就是以后遇到没办法了,只有拆料板

网友:
这是E430的通病,带程序的EC

网友:
就是啊,买个新的ec换上不可以吗

网友:
这个EC可以刷啊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  不过看了LZ的经验 学到了 下次遇见可以知道了

网友C:
刷EC BIOS 就会OK 我都修好3台这种现象 有3V 5V 不开机

网友:
难道是通病?

网友:
这款有两个BIOS的吗

网友D:
妈的  我正在修 这个奇葩机器呢,

网友:
买剪板的 EC啊,一堆堆的,。。

网友:
剪板的好像也不行把     你要对着机器的型号吧    我看论坛上有往EC里面刷程序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妈的  我正在修 这个奇葩机器呢,

修好了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EC BIOS 就会OK 我都修好3台这种现象 有3V 5V 不开机

怎么刷的,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剪板的EC换上去就可以了

指教下,怎么换?

网友E:
现在网上能买到刷EC程序的机器了哟

网友C:
你要是感觉刷不上  就换个程序块 淘宝购买 I3 还是 i5 不下错  肯定会会好

网友:
有剪板的EC,还没用过

网友:
怎么刷的,有没有人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网上能买到刷EC程序的机器了哟

见识短,真心没见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感觉刷不上  就换个程序块 淘宝购买 I3 还是 i5 不下错  肯定会会好

那是不是都有飞线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上次碰到过一台进水机,也是EC带程序的,直接定了个带板的换起

是带EC的剪板的吗? 那是不是都要飞线啊,全部飞还是怎么的。指教下 谢谢谢。。

网友:
EC貌似可以接键盘什么的线刷上去!新EC一般都没程序。

网友:
RT809就能刷,论坛里有,你搜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
EC带程序最难搞了,每次都要多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带程序最难搞了,每次都要多走弯路

而且走的都是自己知道错误的还不得不走的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带EC的剪板的吗? 那是不是都要飞线啊,全部飞还是怎么的。指教下 谢谢谢。。

把带板的拆下来 换上去就OK了

网友H:
EC如果带程序的不是在EC上会有个贴纸的呀

网友I:
说的什么啊 简直了 不太懂 这种情况刷EC就行干嘛 写这么多

网友:
EC帶程序還真沒碰上幾台 有碰到都只好找帶板EC來換了

网友J:
应该有剪板的吧。直接把EC那一块板割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如果带程序的不是在EC上会有个贴纸的呀

这种新机器是没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说的什么啊 简直了 不太懂 这种情况刷EC就行干嘛 写这么多

你是大师傅,像我这种刚入门的的确不能入你的眼,我们找问题不可能一步到位, 但是你说的刷EC就行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有剪板的吧。直接把EC那一块板割给你。。。

那请问这种剪板的要怎么安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大师傅,像我这种刚入门的的确不能入你的眼,我们找问题不可能一步到位, 但是你说的刷EC就行 是什么 ...

我也不是什么大师 修得多了而已 搞维修的就是这样 让人不相信 慢慢你就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