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770全板 无供电与880无CPU供电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4-07-10):
分享两个V星主板的维修经验,希望对大家有点用处!!!
                              MS-7388(770),故障:全板无供电。
维修过程:通电测试各大供电均无电压,根据时序,先从内存供电入手,找到产生内存供电的芯片为UP6103,测1,5脚供电输入正常,再戳7脚VREF发现为低电,不正常 。

查其来源于UP6261,UP6261要输出1_8VREF,只需要满足1脚得到供电,3,4脚有3.3V高电平输入(8脚是CPU供电正常后才产生的)。

  测得UP6261的1,3,4脚全部正常,但是7脚只有0.35V,条件满足不输出高电平,直接 干下来,在一块V星料板内存插槽边上拆了一个八条腿的芯片换上,再次量7脚1.6V正常了,测内存供电1.8V。上CPU,内存顺利跑马亮机(注意:八条腿的芯片换错3脚SCL会被拉低为0.4V,7脚无输出)
附上图纸

网友:
等P5K-AM维修经验,手里有一张的死板。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清晰,好文章

网友A:
楼主UP6103的VREF是相当于开启信号吗?

网友:
给力 多谢分享啊

网友B:
这是INTEL还是AMD的啊?770、880是什么意思啊?楼主也分享下图纸吧。

网友:
V星的这些IC都容易坏。。。分析得很好。。。

网友:
分已经加了.明天看你的喽  楼主. 最近主板修的头大..都是桥坏.报价后不修了.愁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UP6103的VREF是相当于开启信号吗?

是的相当于en

网友:
强人,一天修好8片板!加分支持!

网友:
正好碰见一个差不多的,谢谢了

网友C:
楼主的第二个图   那个Q19G是不是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呀...请指点下................本人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第二个图   那个Q19G是不是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呀...请指点下................本人小白一个............ ...

对的,要为低电平Q16才正常,

网友:
图纸给力讲解的给力

网友:
分析的丝丝入扣

网友D:
下的图纸有密码,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的图纸有密码,看不了,

密码是26722

网友:
有图纸 就好修多了

网友:
有图纸真好。

网友:
MS-7388(770)的UP6261应该是只要有供电 就会产生1.8v。

网友(2014-08-09):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第二个图   那个Q19G是不是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呀...请指点下................本人小白一个............ ...

这里Q19 G级要为低电平,Q18 g级才会为高电平,拉低V CORE EN#信号使Q88场管处于截止状态,使EN信号处于高电平正常状态,最后产生CPU主供电。

网友:
要是能及时看到你这帖就好了……
昨天才修到一块板,也是EN被拉成低电平,查到那个六脚的东西不知是什么,发到某个群里,无人应,最后把板退了……

网友:
楼主图纸好多了,我修板子都找不到图纸

网友:
分析的不错,好帖子,更是好图纸。

网友:
楼主发帖我们受益!!!我现在看到不跑码的就烦!!!

网友:
    想问下楼主要徒弟吗,饿想跟你混,管饭就行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个880的板子,也是没有CPU供电,只是我哪块主板坏的是Q18,Q18的G极我测量的是高电平,S极接地,D极还是高电平,判断Q18坏

网友(2015-07-27):
引用 网友B:
这是INTEL还是AMD的啊?770、880是什么意思啊?楼主也分享下图纸吧。

是AMD芯片组的主板,770,880可能是主板版号。

网友:
有空拿出来对修下~!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新手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