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915P主板电池接触不良

楼主(2014-07-10):
自己使用多年的电脑最近出现时不时开不了机的问题,检查发现主板上多处电解电容鼓包,将主板拆下换电解电容后将主板装好开机发现BIOS被恢复初始状态,重新设定BIOS后电脑工作正常,但再次断电重新开机后BIOS又重新恢复初始状态,主板电池虽然一直是安着的但还是不放心,将电脑关机断电,测电池座与主板接触不良,再测量电池电压为零。我想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是在换电解电容过程中没有将电池取下造成电池短路使电池座与主板接触不良,哎主板都装好了自己懒得再拆了,可问题还得解决,只好出此下策

支持原创

网友:
你改装得太有才了。。。

网友:
机子有多老啊

网友:
是呀 我只用它看看网页偶尔看看视频已经绰绰有余了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池来的装在机箱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池来的装在机箱侧的。?

就是普通的2032装到塑料盒里直接放到机箱底板上

网友(点评):
哦。。明白。。还依为是什么电池呢。。

网友B:
楼主主板上电容是用导线焊的,延长到主板上,没有直接焊在主板上。把电池座的金属接触片用刀片刮几下,有的是时间长了氧化了。电池座与主板接触不好的话,更换新电池座或正负极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主板上电容是用导线焊的,延长到主板上,没有直接焊在主板上。把电池座的金属接触片用刀片刮几下,有的 ...

一时没找到相同容量的,可能电池座引脚与主板虚焊了

网友C:
不如直接换个电池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如直接换个电池座

自己用懒得再拆主板了

网友D:
楼主难道就那样一直用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难道就那样一直用着吗?

台式机几年不带动一回的

网友E:
主板电池我自己用的,也是外接的,喊上两节7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电池我自己用的,也是外接的,喊上两节7号电池。

是呀 由于是自己用咋方便咋来

网友F:
你还是整的很会该的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还是整的很会该的哈

其实大家都想不到我这550的显卡连风扇都被我拆了两年来正常使用

网友:
飞上两个线就可以

网友G:
成手才可以,我刚入门 怕 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成手才可以,我刚入门 怕 怕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实大家都想不到我这550的显卡连风扇都被我拆了两年来正常使用

你是不是外面加什么东西在吹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外面加什么东西在吹他呀

没有呀 只是简单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