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200一长两短报警,求BIOS

楼主(2014-07-10):
笔记本型号:Lenovo X200 (7457)
板      号:07226-2 Mocha-1 MB 48.47Q01.021

CPU  :集成
CPU  型 号:集成P8600
内 存 接 口:DDR3

北 桥 芯 片:AC82GM45
南 桥 芯 片:AF82801IEM

故障:触发电流0.6-0.55,有时0.61就不跳变了,基地查了这款机器就BIOS,没有其他问题,刷了很多X200 7457的bios。这个是8M的BIOS,都不能用。。有一个刷了之后能亮机,重启之后又一样了。。真是无语。。看到有一个帖子说的也是这个机型地址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9375是刷X200 7458的BIOS好的。。谁有X200 7458的BIOS,求分享。。。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很容易搞定。换个电脑在联想官网上下载个。

网友B:
这个BIOS不难刷啊!我刷过很多个了,刷了就好,你刷这个试试吧!我刷了好多个了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不难刷啊!我刷过很多个了,刷了就好,你刷这个试试吧!我刷了好多个了都没问题

大哥。。你这个BIOS才4M,我这个是8M的好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容易搞定。换个电脑在联想官网上下载个。

不好搞定。上官网下载你会分离啊?

网友:
淘宝买一个吧

网友:
用这个看下吧

网友C:
刷了你这个。。可以了。。重启好多次都可以。。感谢感谢感谢。。无言以谢。。

网友:
我的也是8M的  谢谢哇 不行。

网友:
先刷个程序 不行只能做桥了不过要小心不好做

网友:
这个板的BIOS是在那儿啊?是那个大的还是小的?点了红点的

网友:
上次遇到过,刷了N个都是一开始亮机重启或者关机再开就恢复原故障了。 最后换BIOS芯片搞定

网友:
全是奇吧问题,一长两短,应该是显卡,怎么回事bios问题呢,长见识了

网友:
还没磁到这个机器,,记下了,,,一长2短一般是报显卡吧,,,原来刷BIOS可以解决啊

网友: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一长2短一般是报显卡,原来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bios问题多了  今天一个华硕的   很怪异的故障 最后刷bios'好了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你这个。。可以了。。重启好多次都可以。。感谢感谢感谢。。无言以谢。。

话说我上次遇到一个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啊。上电也是0.5-0.61不动了,1长2短的报警。我的编程器刷不了那个BIOS,在一块料板上拆了个装上不行。正好有个同型号的X200,于是拆机拿下BIOS装上去还是一样,最后都没搞好,换板子了。

网友(2014-11-18):
不行就上淘宝上买个,有卖这个的

网友(2018-12-04):
刷上能亮的bios,然后 第一次开机后马上进bios屏蔽独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