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换屏后闪屏,刷屏程序

楼主(2014-07-10):
联想S400换新屏后闪屏,进系统后正常,必须刷屏的程序搞定!

236 Bytes, 下载次数: 19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我只是想问一下怎么刷这个屏程序,用什么刷?

网友:
这个怎么刷啊

网友(2017-11-18):
我也想问看怎么刷进去的。。。。

网友(2018-02-24):
咋刷屏幕的程序的,是吧码片取下来在编程器上刷吗。还是

网友B:
是把码片取下来在编程器上刷吗?????

网友(2018-06-27):
很好的经验 还好我习惯性的搜索论坛 我最近修到两台这样的 问题 一个开机等很久才有显示 屏 后面换屏排除老是闪屏 确定是屏线断了 后面同行又拿来一台现在客户自己定了屏幕回来 开机LOGO过去就黑屏 现在看样子要刷程序了、

网友(2019-05-22):
我就是这个问题,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网友(2019-07-06):
引用 网友B:
是把码片取下来在编程器上刷吗?????

可以自己做一个刷屏的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想问一下怎么刷这个屏程序,用什么刷?

我是自己做了一条刷屏的座子,比较方便

网友:
自己根据屏BIOS的4个引脚,用一条旧屏线,做一个刷机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