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Y7 BIOS密碼忘了~

楼主(2014-07-10):
请问松下Y7的BIOS密码忘了要如何破解???
有万用密码吗??
若重刷BIOS可以把密码盖掉吗?
谢谢~

网友:
刷BISO可以盖掉

网友:
刷下BIOS 应该可以的   试试吧  不过要记得把原来的备份了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做好备份直接刷吧!没问题的,我前天刚搞定一个华硕的BIOS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