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不起浪之三。纠结的HP511.

楼主(2014-07-10):
             阳光这么大你的心里怕不怕。。在蛋疼至极中拿来了一个HP511。故障通电不显示。直接打内存波2断循环走码。判断显卡换,直接先去吹一下,插上电接上屏亮机了。直接看见LOGO了, 好OK直接拔电源,报故障。(显卡虚焊) 报价150修显卡。
                                                                                                    直接去红胶,BGA开干。加焊显卡。(10分钟后)

            装的差不多后插电试下吧!开机好得直接进系统,    没到1分钟掉电!!!艹什么情况。散热问题?  直接拆开,裸板测试,还是掉电,摸了下导热管不温度不高啊。清空COMS,再插电,循环上电掉电。纳里!有地方短路?直接摸一下吧。摸了几分钟后。有2个管和一个电感温度非常高。如图:

上管击穿?直接换掉,还是温度高。再换下管也是温度高!升压不够?直接换到所有电容。涛声依旧! 芯片挂了?直接换51124. 涛..声..依..旧!尼玛什么问题啊!
     现在去掉PAD503这个节点,再去摸上下管和电感,不烧手了。貌似有发现。直接看下这个+V1.25S去那里了吧。当测试到Q515时问题发现了D级有阻值
。。而S级对地了。  Q515是一个+V1.25S转+VCCP的。如图:

我们来看下+VCCP去那了吧。当看到桥这里时发现有一路去桥了。感觉不是桥挂了?插电摸了下桥,摸了下非常叼,手起泡了T.T。开机不到1分钟啊!如图:

感觉确实是桥挂了,不甘心啊!为什么会挂呢?做了个显卡还要和他免费换个桥?伤心至极抱这桥看了个般。感觉这世界都没有爱了!无聊的看了一会发现桥上面有个电容破了,不会就这电容吧。感觉不可能,不过感觉桥都挂了,又没事做。去拆了吧,反正都挂了。吹死了去球。吹下来后随便测了下发现尼玛+VCCP不短了。奇迹?希望?忽悠?不管了直接插电试试。结果结果结果亮了。不掉电了。走码也正常了,怎么可能。哎····长太帅了没办法啊!   如图:

总结:果然是无风不起浪啊!又相信爱情了!求分!换工具!

网友:
遇到过一次

网友A:
最后一张 那个显存是怎么回事 靠 你运气不错啊 竟然是NB 上的一个小电容问题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他说最后一张是显存。。
难道那不是电容,小程H电影看多了吧?
那是电容!小电影看多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啊   观察也是细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 那个显存是怎么回事 靠 你运气不错啊 竟然是NB 上的一个小电容问题

不给分还这么嚣张?拖出去TJJTDS

网友:
下次遇到桥发烫我也先测电容,说不定也有意外惊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给分还这么嚣张?拖出去TJJTDS

加不了了 明天加

网友:
jb 小电容 你放那么大 我以为是显存 呢  靠  人老了 没办法

网友C:
如果不是外观看的出来裂了,估计就得换桥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机,电流上到0.09,测得51124供电才4.19,估计有个小电容穿了,1.8,和1.2都没出来,en1en2都有3.3,明天换了51124看看!还有台511就上到0.24还没拆

网友:
散热片没放好,把电容短路了。

网友D:
呵呵 做桥不够细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做桥不够细心哦

我做的是显卡!

网友:
这个应该是511的通病吧!我去年就修过一个,开机反复重启,不过我比楼主幸运,拆开机器一眼就看见北桥上面一个电容烧黑了,换完之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修的时候没装好自己搞出来的问题

网友:
果然高手在民间啊,厉害厉害。。

网友:
细心是关键啊

网友:
也,这个情况表示还没碰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外观看的出来裂了,估计就得换桥了

确实啊!想这要免费换一个桥就想把这板扔!

网友:
我看这帖子要沉了,

网友:
电容破了,这也行,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