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300-60THA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4-07-10):
ACER品牌机电源,换电容后,不小心短路了主板四针的+12V,电源现在不能启动,辅助电源输出正常,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拆开发现E13009坏了一只,换成两个E130092,现在短接风扇还是不转,12V整流管也测试也正常,求助帮忙!!!

网友(点评):
主芯片是什么,电压监控芯片是什么

网友(点评):
最好上图片

网友(点评):
与13009相连的两个小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电源逻辑开机那一块出问题了

网友:
控制芯片是FJ3528,网上也找不到这个资料

网友(点评):
是3528和7518,请测量待机时及短路绿线和地线时,各脚电压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D9YnB5vy92kj4kTLrJB2VD4PWdsSb5eVjtaXgz-Hh6-6CTFg2JcXHsG4uqmfZQ3BHMP5uhMUT6EQ5jX7sWtQZmMb6-HMabuCCmTN8Qfw7e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D9YnB5vy92kj4kTLrJB2VD4PWdsSb5eVjtaXgz-Hh6-6CTFg2JcXHsG4uqmfZQ3 ...

谢谢好友帮助支持!!!

网友B:
两小电阻测量数据,色环值2.1K, 测量值2.621K,色环值2.2欧, 测量值2.3欧,两片E13009的连接电阻读数一样
3528各脚电压如下,WT7518 待机及短接,各脚无电压,谢谢

网友(点评):
wt7518 14脚电压为sb5v,必须查找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小电阻测量数据,色环值2.1K, 测量值2.621K,色环值2.2欧, 测量值2.3欧,两片E13009的连接电阻读数一样 ...

wt7518 14脚电压为sb5v,必须查找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wt7518 14脚电压为sb5v,必须查找正常

好的,谢谢好友

网友:
感谢lipeter801 好友帮助,放弃了,修不了

网友(点评):
老兄在哪?

网友:
江苏泰州啊

网友(点评):
太远了,维修路费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