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vd版号la-8224p,ec是kb9012qfa3

楼主(2014-07-10):
进水的电脑,没3、5V。测1、6脚没电压。追查发现pq308控制级为0v,正常是高电平,拉低pq307的2、5脚使ENTRIP1、2为高,产生3、5v。(与MAINPWON相关的元器件都取消了)EC_ON由ec发出,此处到ec也是通的。ec的供电是+3valw, 这是脉宽调制电压也就是待机的3、5v中的3v,也就是还没产生。此处陷入僵局。
从+3vlp飞线直接到 pq308的控制级。正常触发,亮机,唯有不充电。
因为时序上不对,单用电池的时候3、5v同样也出来了,导致不触发。此机正常单用电池的时候是没有脉宽电压3、5v的,触发后ec_on为高才有3、5v。回到初始不飞线的时候单用电池和充电器都是只有vreg3和vreg5。进水是在ec周围,就定了ec,带程序,买的2个带料板的ec,换上去一样。
不知分析的对不,求指导。kb9012qfa3是怎么工作的,有ec_on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待机前、后?)

网友A:
EC_ON    待机前的工作条件是插电池是低电平,插适配器是高电平。出发之后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_ON    待机前的工作条件是插电池是低电平,插适配器是高电平。出发之后也是这样。

发出ec_on的条件是哪些求指导啊

网友B:
图纸上有一页是上电时序楼主有没有看到?在最前面的一两页,板子上所有的电源启动时序都列出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一级电源启动时间和每路电源启动信号发出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有一页是上电时序楼主有没有看到?在最前面的一两页,板子上所有的电源启动时序都列出来了,从这里可 ...

你是指这个么? 插上充电器之后,3、5v出现之前呢。就是这一段什么时候、ec怎么才会发出ec_on。求指导啊

网友:
这个时序来看,充电器插上就给8205供电了,出来的这3V,5V是不受控的,不需要信号,这是给EC和南桥供电用的,EC供上点运行程序才会给8205控制信号,让8205出其他的电压,一般EC得电后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出信号给板上的一些外设如网卡,键盘LED等供电(供电不等于启动),这其中应该也包含给电池充电电路的控制信号。然后等待开机触发信号,触发之后就是全面启动板子了。你可以看看EC_ON控制的是哪个部分然后找找线索。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