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49联想,开机能亮,过logo就灰屏

楼主(2014-07-10):
接了一个同行的活,开机能亮,过logo就灰屏,刷bios ,换显卡现象一样,能进bios,系统,u盘都起不来,求指点   补充下外接显示器是一样的,网卡。声卡。读卡器都拔了。南桥也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换屏线或许能好

网友:
网卡故障了吧 ,外设可能有问题

网友:
屏接口虚焊吧,修过一台,忘了型号了,开机可以亮机,准备引导时暗屏。
板的屏线接口虚焊导致供电不足,在接口位置就有两引脚是相连的

网友:
屏   或者外设

网友:
外接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是暗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