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掉电通病绝杀BIOS(版号:DATE2DMB8E0 REV:E)

楼主(2014-07-10):
故障现象:开机无规律掉电,各路供电正常、开机到LOGO就掉电、开机进系统滚动条后掉电,更换H55芯片后掉电。
东芝L600 掉电通病绝杀BIOS(版号:DATE2DMB8E0 REV:E)

网友:
正好在修     一会下载个看下

网友:
忘了问了    什么芯片组的       (我以前不刷 修复过几个     不晓得是我秀的硬件问题  还是楼主的bios问题)

网友:
intel 芯片组的

网友(2014-08-17):
我正需要,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能用上就好

网友:
开机无显示  还可以啊,这个机器不好搞啊

网友:
不开机是不是bois的问题

网友:
正好在修这个故障,,进行中

网友:
哎我这是是电流到0.68就不跳了 接不接内存都是一样 刷个BIOS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装系统一半就掉电.....

网友:
刚好需要这个BIOS

网友:
刷了还是掉电   郁闷啊

网友:
这是好资料,先收藏了。

网友:
究竟下哪个为好,下了刷亮的兄弟给个明路了!

网友:
嗯,不错,下载了,机器也点亮了,原来是电流在1.0几到1.2几反复跳变(裸板),过内存,刷机正常。

网友:
我的本本接到是1.2A,不显示,显卡做过

网友:
正在进行中,原来1.2,刷后还是1.2,EC还要刷吗?

网友:
我刷了声卡不能用。。。不知是我声卡坏还是BIOS问题。还有主板温度超高

网友:
我这个是到了1.4掉电,然后自动重启了,再掉电再重启。拔掉内存就保持在1.4不掉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有通病么?还没修道

网友:
我的现在是不定时死机,不知跟BiOS有关不

网友:
是不是好的  啊不会骗人吧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是掉电的

网友:
第一个是对的,我下了刷就不掉电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4-09-27):
我刷了不能用 不开机啊

网友:
不好意思  刷错了

网友:
掉电刷了就好了!谢谢

网友(2014-10-28):
我的换了南桥后开机显示一会就掉电,EC和BIOS一起刷还是单刷南桥BIOS呢?

网友:
下来试试,正好是开机掉电

网友:
这个BIOS不行呀   刷了还是会掉的

网友:
我也刷了  但是还掉电

网友:
版号要对,同时还要是BIOS故障引起的刷了就会好! 不是BIOS引起的掉电刷死都好不了!

网友(2014-12-27):
按开关就掉电,刷看看

网友:
我的l600-12r的可以刷嘛我的开机过20秒左右就掉在淘宝上买的刷了还是一样急啊

网友(2015-01-26):
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2015-06-25):
很好 很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