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笔记本可以开机,一进系统或PE就掉电,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4-07-10):
方正T400笔记本可以开机,一进系统或PE就掉电,是哪里问题?
机器本来是进水了,换了个 I O 可以开机了,我以为好了,结果一进系统或PE直接掉电,找半天没找到问题在哪里,望大虾指点,谢谢,
可以重复开机,并 重复掉电。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瞬间掉电 都修了 几天了  CPURST 都出来了 |!温控查过了  PG也都查过了   用示波器很 明显从CPURST  开始  一个个掉的  没有一起掉!郁闷的!掉了还能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