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80 不认靠近主板的那个内存槽

楼主(2014-07-10):
   如图 第四脚  焊盘掉了,用带灯测试卡测试,有一个灯不亮,,我把它跟第6脚直接相连,,灯就亮了,但是不认内存,,基准电压,主供电 SPD SDA SCL 都有,是不是这么连 不对啊??????

网友:
内存ad线是单独的线  你这样连肯定不对 ················

网友:
好文章,顺着原图纸的思路没办法修的,见识了。

网友:
找到相对应的那根线   看看  外部有没点可以飞     如果直接就进了哪里   连个毛都看不到  那就........ 有点难办咯!    再努力吧!

网友:
图纸上这么画是什么意思,呢,,?????这根线是不是进了U座里,,,I3 一代的U,,这样怎么查??

网友:
这个最初问题是,可以认内存,但是轻轻一碰笔记本,就不认了,就关机,要么死机,,拆开一看,靠近主板的那个内存槽2脚4脚6脚8脚空焊,,,烙铁焊上了,当时好了,用了一星期回来了,直接不认了,,但是用力拍拍键盘位置,就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