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芯片怎么做BGA

楼主(2014-07-10):
接到一网吧显卡,北影560TI 说用一会就花屏,怀疑是芯片虚焊,可是一拆开发现上面有一铁壳,以前没弄过这样的,不知道怎么能把铁壳取下来做BGA,有做过的大神麻烦指点下

网友:
一样做,跟其他无两样的,锡珠融化后还是能将铁盖子芯片撑起来的,不用怕它把锡珠压扁甚至挤出来。
不过,对于没有测试过的显卡,不建议你直接做BGA,不是所有花屏都是核心脱焊惹的祸。

网友:
就是害怕一加热,锡珠溶化再也爬不起来,以前也没有碰到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会爬不起来呵呵

网友:
先用显卡测试软件测试下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
怕也得搞呀,总有第一次嘛。不过,倒是要多查查,确定是芯片的问题再搞,免的白费功夫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看看能去掉这个铁壳吗

网友:
BGA 还不是一样做

网友:
这个是不是粘在上面的啊?

网友:
这种卡确实不好修,我看到很多工厂出来的都写着PCB过孔不通

网友:
报风险,再开干。

网友:
一样的   照干!!

网友:
还不是一样做

网友:
先测试下 看看是不是芯片虚焊 加焊下 再确认是不是要取下来 万一不是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铁壳应该是粘上面的 试试用风枪吹一下能掉下来吗

网友:
听了大家的直接干,现在显卡测试中,自己的电脑不太好,玩不来大游戏,只能看电影,半天了没有出现毛病回头送网吧让他们自己在测,好了就把剩下的几十块全部搞定。

网友:
是植株了还是加焊了

网友:
不一定是虚焊,最好先测一下

网友:
先用軟件測是否有雜點之類的。GF114-325容易虛焊。

若要把鐵蓋拆除,請先用熱風槍在鐵殼四邊吹熱,側面看會有縫隙,用美工刀片輕塞進去即可把鐵蓋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