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如何摘屏蔽罩

楼主(2014-07-10):
现在的IPHONE
手机
,来越精密,特别是屏蔽罩,很多IC都被盖着。有些摔过的主板很容易摘在吹屏蔽罩的时候就虚汗了,大家都有什么好方法!
手机

网友A:
我的方法是 有镊子挑着屏蔽罩(千万不要碰到元件哦)然后用风枪吹

网友:
不熟练直接稍微加热下,在需要维修那一部份的屏蔽罩剪一个缺口,。轻轻一扯就下来了,如果要整个拆下来,用小口风枪,绕着四周吹,然后在一个没前后都没有芯片的位置对着吹,用镊子夹着,只要吹开一个点,轻轻用点力就能一个焊点一个焊点的扯出来

网友:
很多机器边上是搭扣的,仔细看一个结构先。
如果是焊在上面的,当然只有吹下来了。

网友B(2014-08-21):
很全面的啊
讯维多这样灌水的了
详情

网友:
wo 想知道手机一般都用多少度吹啊,

网友:
这个是精细活呀,最好先加热,再用吸盘来取更好一点

网友:
这个活要细致,其实也不是很难。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B:
很全面的啊
讯维多这样灌水的了

网友:
我用锡纸全包完,,再吹,,不过,没有手去定住主板,,不好拆

网友:
其实用大功率电铬铁最好使!80W到150W的。放上一会儿就下来了,还不伤及周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