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A内接外接键盘鼠标全部用不了

楼主(2014-07-10):
联想昭阳E46A广达代工板号:DALL5AMB8D0 返修机,返修回来是开不了机,查无CPU供电,HM55桥,换了N个桥无果,也换了N个EC也无果,折腾了两天,最后查图发现是3V 5V HWPG信号不稳定拉低引起的,重新加焊3V 和5V待机芯片解决,能亮机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装好机后能进系统,插上U盘也能认到,就是键盘鼠标用不了,不管是内置键盘还是触摸板还有外接键盘鼠标都用不了,南桥也换了几个涛声依旧,EC ITE8502也换了好几个也是涛声依旧,EC的BIOS也刷了N次还是不行,对此无语了,不知道怎么搞了........

不信邪的我再换了一个ITE8512E,终于能用了,好了!麻痹的都换了4个了,麻痹的拆机的东西不好啊!!!!*脏话*!!有这么玩我得嘛!!!!!

网友:
继续努力啊   期待你还有更好的经验来分享

网友A:
3V 5V HWPG信号不稳定拉低引起的,如果是我的话估计也是拼命搞CPU供电的,楼主最后是怎么想到是HWPG的呢?

网友B:
是应该先有hwpg正常后才有cpu电压的

网友:
查PCH桥的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 5V HWPG信号不稳定拉低引起的,如果是我的话估计也是拼命搞CPU供电的,楼主最后是怎么想到是HWPG的呢?

因为查了图纸才发现CPU供电并非走数据通道控制,有些HM55系列走,有些HM55还是按老方法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应该先有hwpg正常后才有cpu电压的

是的,最后直接把3V和5V待机芯片的PG信号直接割断不要了,怕它再作乱

网友:
电源好 信号都没有出来

网友:
都检查过了,因为EC都是从料板拆的,能触发亮机,但是键盘鼠标用不了,换了好3个都没好,差点就要放弃了,幸好自己还是坚持认为EC有问题,自己翻抽屉以前自己留下来的一个EC终于好了,折腾死人,修了好多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最后直接把3V和5V待机芯片的PG信号直接割断不要了,怕它再作乱

按你的思路,是不是可以断开所有的pg,保留一个正常的pg连接hwpg就可以防止这类掉电了?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D:
没这么怪吧。。应该是没焊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思路,是不是可以断开所有的pg,保留一个正常的pg连接hwpg就可以防止这类掉电了?

是的真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这么怪吧。。应该是没焊好哦

就是这么怪,,料板上的EC也不能全都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