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请教一下,如何去掉电源板原高压

楼主(2014-07-10):
这个主板的版号是:ip-35155a
如何去掉原有的高压
还有就是这个黑色的升压线圈可否直接去掉。。。。。。
谢谢。。

网友(点评):
拆掉这个黑色高压包就行

网友A:
可以直接去掉   12V供电 也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去掉   12V供电 也去掉

如何去掉12v供电。能否指点一下,不知道应该去掉哪个铁丝,

网友:
只要把高压的供电切断就OK了
去哪个?要根据电路看啦,一般就在板上后级滤波输出处,有几组供电,有给高压的,有经插座引线给解码板的

网友:
高压,高压芯片都可以直接去掉。

网友:
我都断开高压板供电,不放心在拆下高压包

网友:
一般是有大的整流管,还有的有保险.有的是贴片的,你找找,肯定能找到.

网友:
找到14v到高压部分的保险 直接去掉保险就可以

网友:
断开高压供电   实在不放心  你可以把高压部份的0件全拆了  这样加高压条  可以直接贴在空位上    还省空间

perfec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去掉12v供电。能否指点一下,不知道应该去掉哪个铁丝,

看标识 啊   一个F开头的  板子上面看的到的  量电压 走线啊 开12V怎么走的

网友:
改高压板,直接把原高压包去掉就行

网友C:
前天刚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了,参考一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196-1-3.html

另外,发帖前最好搜一下以前的帖子会更好。

网友:
高压包  芯片去掉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天刚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了,参考一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196-1-3.html

不错写得非常详细

网友:
把高压板部分的供电去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