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运用之二--------开关电源VCORE的检修全程!

楼主(2014-07-10):
示波器运用之二--------开关电源VCORE的检修全程

板号:B460
维修员:我是刚来的
地点:广西柳州
时间:2014年7月5日
作者:我是刚来的

维修过程:
   此板是一个维修同行拿过来的裸板,不用说了,处的永远轮不到我。
   目测:得到以下三个数据:
     1VRM有焊过痕迹
     2、显卡背面多处贴片电感有焊过痕迹
     3VCORE线圈电感有焊过
     4、很明显的,两个乌壳上管用普通八脚MOS管改的。

  根据以上数据,这板的故障应该就是VCORE没出来,要不同行也不会改管子。该死的龟壳,看到它恶心,太爱坏了。
     首先对整板打了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后,通电,电流能上到06A且保持,这时拿起探头监测了整板主供电及二级电压,电压都均已产生。

    虽然测VCORE(滤波电容正极)已有1。2V左右电压,由于同行改过VCORE的上管,所以不放心的用探头再次点向了电感节点,这一点果真发出了问题,居然也是一个1。2V左右的直流电,而且DH DL相继没有脉冲。很明显这个VCORE的1。2V的电压值完全是敌人丢出来的烟雾弹,看来敌人很狡猾,要小心了。
     二话不说,把改的管子去掉,直接把掉两项的龟壳全用原装代换上去,打G级对地确认OK后再次通上电,电流有变化了,但很遗憾的是往坏的那边变化了,电流现在只能上到0。1A迅速掉电后,隔几秒又能再次自动上电,仍是0。1A掉,一直反复。
   我没有在这纠结,因为我对我的焊接还是有信心的。再次拿起探头,测量VCORE的节点,已经有脉冲了

上图是L23节点的波形,福度20V,正常

然而L24节点波形的福度不够,只达到了9。6V

下管LGATE1波形福度也不正常,如下图

于是测量它们的BOTT,正常的L23这一项的自举BOOT2波形同样是正常的,福度25V

而同样不正常的L24这一项的自举福度不够,才14。2V

     很显然,L24节点脉冲波形福度不够是由于它的自举BOOT1福度不够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大家要理清楚。
     于是直接把正常那项BOOT2和不正常的BOOT1的自举对容对换了,再次测量,结果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排除了BOOT1外围电路引起。
   于是很有理由的怀疑VRM不良造成,所以直接更换了一个,换好后再次测了不正常L24下管的LGATE1波形福度正常了5V

很可惜,电流还是一样上到0。1掉电。于是直接测了VCORE的软启动如下图

    虽然电压可以保持了,但纹波相当的不理想,于是直接把四个滤波电容全换了,故障依旧。
    这时电流依旧是上到0。1A掉电,这时维修进入了郁闷阶段。想了片刻决定不在这纹波这纠结先。换个思路,看看能不能找出点新的线索。于是把VRON断开,这时上电,电流能保持原先的0。6A且保持不掉电。这再次去测量了主板所有主要供电相继正常产生,当然除了VCORE。
    于是恢复VRON,切断VRM_PG,电流连0。1都不能达到。且VCORE毫无一点动作,
说明还是CPU供电本身的原因。
       郁闷,转了一圈还是回来这,于是恢复VRM_PG继续修。这时再次测了L24节点的脉冲,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脉冲福度达到了30多V,再一测BOOT1 一样的高得吓人,42V

  什么原因?冷静想想:
1:VRM不良,已换排除
2:电容滤波不良,造成高频脉冲,全部更换过排除。
3:自举电容,之前也换过排除。
4、看来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了,MOS管不良。
  于是直接把正常那一项的L23的MOS管和不正常的L24的MOS管对换,结果故障依旧,这也排除了MOS管不良造成的。
    到这,维修又再次陷入了低谷,想想,能造成的原因都已经排除了呀,还会是什么?思来想去出现在我脑子的最后的一个可能性只有电感L24本身不良了,这也是我最不愿想信它会出现的东西,可是现没办法,只有它了。为了验证,我直接把旁边显卡供电的电感和L24互换(因为它们型号相同)。
      再次通电,怀着不抱希望的心态再次通上电。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越想的越不来,越不想的越来,电流居然花啦啦的上去了。再测VCORE已经很正常

   再测了下BOOT1和节点的波形福度也恢复到了正常值,图没抓。
   由于是裸板,测显存AD已经在数据传输了,说明机子应该亮了

   至此主板终于修复了,可以交差了,总耗时2个小。修得有点绕,有点晕,不知道小伙伴们看得懂吗,不要被我绕晕了,如果真是,那请不要怪我,这块板的故障本来就让人晕,要怪怪它吧。

总结:应该是L24电感虚焊,也只有这个答案符合逻辑了。

友情提示:很多新手苦苦在找示波器的使用方法,特别是在实际本本中的维修方法。那请同学们多关注我后绪的文章,有时间一定会有示波器修板之---三、四、五。。。。。。。。
    另外如果看完意犹未尽的话,可以看我最近发的另一篇具有教学意义的文章,认真看完相信你会有所收获,可惜这篇文章发没两天就下沉了,你们帮拉一把吧,地址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1604-1-1.html

网友:
技术精湛 ,思路清晰。堪称泰斗 ! 抢一个沙发 V5

网友:
电感虚焊,楼主厉害。还未遇到过。

网友:
,楼主厉害。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分析透彻

网友:
B460CPU供电部分就有点难搞  楼 主厉害 我都还不会测波波 前靠 经验 代换

网友:
电感虚焊的少,除了ibm的老机器

网友:
遇到高手了,顶一个!

网友A:
难道一开始就是L24电感虚焊吗?

网友:
我喜欢你这样的维修。能道出来龙去脉

网友:
就喜欢看到这种精华贴!

网友B(2014-08-23):
电感虚焊会造成脉冲电压变高吗,搞不 懂

网友C:
真心没看懂 VRM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心没看懂 VRM是什么啊

VRM就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啊

网友:
大神啊!抓波高手……分析的很仔细!大神有没有示波器维修的资料啊……

网友:
想问一下楼招人不

网友D:
刚哥依然是我的偶像

网友:
没换电感前软启动文波很大

网友:
还没来及学习示波器啊,这个比较难!

网友:
好久没看到楼主的好贴了,精华之中的精华啊,看一次受益一次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高度啊。

网友:
也想买个示波器用用
有些问题还是要示波器才能测出来

网友:
大师级作品不容 错过呀,看每一次都受益匪浅,示波器店里只有一台模拟的,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E:
看到是没看晕,倒是看到楼主自己有点晕。本来用万用表就可以解决非要用示波器费时费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感虚焊会造成脉冲电压变高吗,搞不 懂

电感虚焊会产生接触电容,引起脉冲电压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是没看晕,倒是看到楼主自己有点晕。本来用万用表就可以解决非要用示波器费时费力。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感虚焊会产生接触电容,引起脉冲电压异常。

哦,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哥依然是我的偶像

你们都是我的偶像

网友G:
怎么7月10发的贴,我今天才看到呀,这好的贴上月没加精华,没想到电感也会惹出这样的怪故障过,含今天可是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多来点贴!

网友:
好 示波器我这还没有呢

网友:
大材小用了,哈哈

网友:
电感直接断掉的倒是遇到过  虚焊倒是第一次见到  难道是 上家搞出来的问题??
楼主示波器耍的真好。    那个内存的数据 要设置几V左右

网友:
那个   测显存数据   电压 应该设置多少左右    用上沿还是下沿

网友H:
楼主能解释一下电感虚焊会造成电压这么高吗?为什么呢?是不是那些高电压都是瞬间打火升上去的哦!?

网友:
电感虚汗很容易让人忽视啊

网友:
用好示波器,修本本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来自: 贵州贵阳
楼主太厉害了。用的啥牌子的示波器啊。

网友:
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 佩服至极 一步一步维修思路也很明了

网友:
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很给力 支持一下 VRM是什么

网友:
维修怕遇到CPU供电啊。

网友:
精华贴就是有技术含量。

网友:
点错了,本想点个支持楼主,我是钢丝来着,莫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哥依然是我的偶像
我只能说,每次来论坛最想看到就是楼主和你两人发的帖,很实用

网友:
经典还有下集吗

网友:
一个专业的修机员 没有准确的判断力 而是靠全部换掉才修好的 我相信新手也能做到的 ,耗的时间也长,三板斧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哥依然是我的偶像
黄老师谦虚啦 我感觉你的贴比他的贴更具有威望力

网友:
可惜今天才看到刚哥发的帖子,很有学习价值,,,,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说的是挺详细的,维修技术确实不错哦!用示波器高手 啊!

网友:
遇到这种事儿就是幸运加毅力!

网友:
学习了。原来电感虚焊啊

网友I:
大神呀,遇到你要请教个问题:映泰TA880GV3+ , CPU供电 L6717A 三路CPU供电只有一路输出,波形正常。另外两路都是有几次正常脉冲后就没波形了(上管最大22.8V 下管12V左右),场管打值没发现问题。求指教…… QQ:14910562

网友:
B460就CPU供电爱坏啊 弱弱的问一句 RAM 是什么东西?

网友:
就缺示波器的维修好贴了,收藏学习

网友:
支持下哦
楼主系高手啊

网友J:
VRM是CPU供电芯片 不知道有这么一说呢!还有 电感虚焊 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嘛!你 从别有电路 换过来 那另一路应该就 不会输出了啊!

网友:
没有想电感 也会在此作怪,学习了!

网友:
电感虚焊,还没搞过

网友K:
这个机子修的不都要是MOS管子吗,,今天这是个特别例

网友:
太厉害了,在网站找了很久,只有楼主的示波器帖子,最厉害。

网友:
有个40兆的模拟示波器,就是很少用,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小小白受教了。。。

网友:
搂住强大,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会用就是不懂上面的波形是什么意思

网友:
初学示波器,好迷糊

网友:
很牛叉的样子哦!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

网友:
精彩,能修好,且找出原因!赞一个!

网友:
示波器用的炉火纯情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学习价值高
从头思路很清晰
谢谢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示波器。。什么时候出三啊

网友:
这样的技术是怎么炼成的?

网友:
as是的股份合计官方的官方说法法规和规范的收费共和国反改革和

网友:
我儿童医院退热贴一样热乎饭东莞tree同仁堂一头热呵呵呵呵呵

网友:
这帖子看着有营养。。。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 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 用的就是好

网友:
只遇到过 电感导致不起电压的期待以后遇到看看

网友:
楼住技术牛小,学习了........

网友:
修的不错 不过要是我 就一套齐换

网友:
讲解蛮不错的

网友:
不错的维修实例,学习了

网友:
乌龟壳改普通管子也搞不定?不过现在同行修一个板子得一百几十,还花了两个小时,亏啊

网友:
顶你 小小白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哥依然是我的偶像
我能说,你们都是我是吐像吗(无力吐糟的吐)

网友:
我有一块仁宝的板子也是这样。。。啥都排除了,就是闪过一个小念头,怀疑了一下电感,换掉以后就好了,不过感觉必须要抓波才能解释。。。。

网友:
买什么示波器好呢,我看完这个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铁壳mos坏, 上家换的时候 换的电感虚焊了把, 我记得这个mos背面就是电感

网友:
显存的 AD线? 那是判定显卡工作与否的条件之一吗

网友(2014-09-26):
遇到高手了

网友:
思路清析 不卖关了 标准教学贴

网友:
一开始这个电感就动过,还是原来的没焊好

网友:
修的不错吗在哪学的

网友:
修的不错啊在哪里学的

网友:
您说的打L24的节点 是之打的电感后端还是前段   环视上官驱动?

网友:
确实高手佩服

网友L:
电感还能坏嘿嘿,少见啊。

网友:
“虽然测VCORE(滤波电容正极)已有1。2V左右电压,由于同行改过VCORE的上管,所以不放心的用探头再次点向了电感节点,这一点果真发出了问题,居然也是一个1。2V左右的直流电”,请问楼主:你测CPU的供电VCC_CORE的滤波电容的正极和测L23有什么区别吗?这两个测试点本身不就是相通的吗?

网友:
“再次拿起探头,测量VCORE的节点,已经有脉冲了”,那也就是说,开始测的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正极和电感上的1.2V是没有脉冲的是吧?

网友:
经验贴必顶

网友:
大仙看懂的。

网友:
“于是直接把正常那项BOOT2和不正常的BOOT1的自举对容对换了,再次测量,结果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排除了BOOT1外围电路引起。”,楼主你没把R519和R522调换试试吗?

网友:
“换好后再次测了不正常L24下管的LGATE1波形福度正常了5V”,请教一下楼主:如果PWM电路侦测到短路,一般会在下管的G极测到一个5V左右的保护电压,请问你测得LGATE1的波形幅度为5V又说明什么呢?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请释疑,谢谢!

网友:
“于是直接测了VCORE的软启动”,请问“软启动”在这里指的是什么?

网友:
真的没看懂,开始我还以为是修电源,不过后面看到你说的龟壳,应该是CPU后面的那种大电容吧??

网友M:
“于是直接把四个滤波电容全换了”,好像有5个滤波电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M:
“于是直接把四个滤波电容全换了”,好像有5个滤波电容哦?

这个也较劲@@

网友:
电感啊什么的节点。。。节点代表什么啊

网友:
没有波这机器应该修不出来了

网友:
思路清晰。堪称泰斗

网友:
学习一下 还会再来

网友:
"于是恢复VRON,切断VRM_PG,",请问楼主:你所说的“VRM_PG”指的是芯片的哪个引脚?怎么在图纸上搜不到啊?

网友:
楼 主厉害 我都还不会测波波 前靠 经验 代换

网友:
"我直接把旁边显卡供电的电感和L24互换(因为它们型号相同)",L24的型号是L-D36UH-1-GP,而显卡供电的电感L19的型号是IND-D56UH-22-GP,请问楼主是如何判断这两个电感的型号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一开始就是L24电感虚焊吗?

原始故障应该是CPU的供电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感虚焊会产生接触电容,引起脉冲电压异常。

“电感虚焊会产生接触电容”,有点费解耶,请楼主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7月10发的贴,我今天才看到呀,这好的贴上月没加精华,没想到电感也会惹出这样的怪故障过,含今天可是 ...

“直接把掉两项的龟壳全用原装代换上去”“怀疑VRM不良造成,所以直接更换了一个”“我直接把旁边显卡供电的电感和L24互换”,这个别人动过的板子不仅仅是一个电感虚焊或电感本身不良的问题,先是更换原装MOS管,接着更换全新CPU供电芯片,最后换了电感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解释一下电感虚焊会造成电压这么高吗?为什么呢?是不是那些高电压都是瞬间打火升上去的哦!?

“是不是那些高电压都是瞬间打火升上去的”,我觉得这种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望真正的高手出来给个明断

网友:
示波器至今都不会用。哎

网友(2014-11-11):
引用 网友I:
大神呀,遇到你要请教个问题:映泰TA880GV3+ , CPU供电  L6717A 三路CPU供电只有一路输出,波形正常。另外 ...

有这板子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VRM是CPU供电芯片 不知道有这么一说呢!还有 电感虚焊 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嘛!你 从别有电路 换过来 那另一路 ...

是L24这个电感没有焊接好而导致的虚焊,L24电感本身是好的,重新焊接到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子修的不都要是MOS管子吗,,今天这是个特别例

二修机,人为搞出来的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感还能坏嘿嘿,少见啊。

电感本身没坏,是没焊接好

网友:
上个月接到一片B460 故障跟你这一模一样    遗憾的是现在才看到你这个帖子!  也是断开VRM PG 电流就到停在0.6A   连上就 0.1 反复跑

网友:
楼主示波器什么牌子
型号

网友(2014-12-12):
真正的高手,真心佩服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2015-01-25):
MOS管不良。

网友(2015-03-06):
看了豁然开朗,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2015-09-23):
楼主的示波器用得不错,每次看完都是受益匪浅,为修掉电提供了完整的思路,用万用表能修一些简单的掉电的故障,麻烦的就必须要有示波器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只是我在想VRM是不是供电芯片啊?孤陋寡闻了我,,,
爱民 秋香,LZ你懂的

网友:
思维缜密,不愧是大师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测显存AD已经在数据传输了 一般测显存的哪里
楼主所说的AD应该指的是address地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