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us3开机黑屏

楼主(2014-07-10):
客户送来一块技嘉ga-ma770-us3 ,在开机xp滚动条之后黑屏一会(大约有两分钟左右);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就是开机黑屏,时间有点长,bios也更新了还是不管,求大神解救 啊!!!!

网友:
770不是独显的吗,你的显卡确定是正常的

网友:
好像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还是多试试外设的多代换下

网友:
在自检和win加载页面都可以显示是吧,你可以尝试一下安全模式,能进去的话就把显卡卸载同时删除显卡驱动,再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试试了

网友:
多用2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