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收到一块雷击的三星电源板,维修后电压输出高

楼主(2014-07-10):
今天收到一块雷击的三星电源板,更换电源管理IC、整流桥、保险后。原15V输出变21V,5V输出电压为7.1,这是什么问题呀。。搞了一天了,,光耦和输出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下是不是后面有短路的呢?

网友:
应该是 431和其取样电路的问题

网友:
把光耦34脚短接。看电压是否降低。还可以把光耦的2脚直接接地。这样可以分清是初级。还是次级电路。

网友:
没有换上个高压板

网友:
是不是反馈电路的问题

网友:
应该问题还在初级那边,有个小方法,把5v接可调,慢慢调高,测光耦12脚,电压1.1v是。34脚电阻是不是变成100欧左右,是的话就是初级那边的问题

网友:
变压器打坏了??

网友:
负反馈环路出问题了吧?或者3楼说的,上个图纸大家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换个431,还有测测0465r附近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