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8116LN 此芯片上机就烧 求帮助

楼主(2014-07-10):
接到同行送修2修机器 SONY PCG-61611 此机目测动过 充放电管理芯片 和3v 5v待机芯片。接稳压电源 电流上到 0.15A不动。根据上电时序 按下开关EC 发出RVCC_ON ,产生RVCC5. 和RVCC3电压,但是RVCC1.1电压没出来。

RVCC1.1 是由OZ8116产生。2脚19V  5脚16脚5v 3脚开启信号脚3.3v 全部正常。于是找料板换芯片。换上后开机电流上到0.3几直接掉电。找原因原来5脚RVCC5 7脚下管驱动脚 对地短路。再换再烧 再换再烧 仔细测量 上下管没有短路 也没有断线现不知所错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在线等  希望大家帮帮忙解决下

网友A:
看下BOOT脚的原件有没掉件。。。  最好把场管都换了。。  芯片都烧了  难道还舍不得两场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BOOT脚的原件有没掉件。。。  最好把场管都换了。。  芯片都烧了  难道还舍不得两场管么。

BOOT脚的二极管和电阻都没事。    我都把两个管子都拆下来测量了  没坏 又给按上去了 。 又换了个芯片 又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BOOT脚的原件有没掉件。。。  最好把场管都换了。。  芯片都烧了  难道还舍不得两场管么。

管子换了 可是没芯片测试了  一般烧芯片 供电 信号 都不短路 BOOT脚没问题 管子没问题 应该不会烧芯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管子换了 可是没芯片测试了  一般烧芯片 供电 信号 都不短路 BOOT脚没问题 管子没问题 应该不会烧芯片吧 ...

  后面有短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短路不,,,

没有短路

网友:
线性有短路吗?

网友:
  你换了几个芯片   新的么   是管子 芯片一起烧  还是只烧一种

网友C:
最好把激放电路的电阻和电容,还有上下管加芯片一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激放电路的电阻和电容,还有上下管加芯片一块换了

等芯片到了  就这么试验一次吧。   大意了 把芯片都干没了

网友:
LDO 5V 电压 阻值正常

网友:
肯定还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