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PL-AM REV.1.04G

楼主(2014-07-10):
此板供电全部有,时钟有,复位有,但是跑码就是跑到98,9b,就不动了,换过内存,换过CPU,刷过BIOS,吹过南桥,吹过北桥。哎,这板有没有通病啊,有没有人修过这种情况的,在线等回复。各位大侠给个思路和解决的方法?

网友A:
华硕的通病无非就是822了。

网友B:
在学员版块有针对ASUS主板跑98  96 D0故障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通病无非就是822了。

那是那个82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学员版块有针对ASUS主板跑98  96 D0故障分析.

我没时间去你那学。

网友:
这就不知道了,论坛里有个人是把所有的822量了一下,还真量出来了。

网友:
看看822排主华硕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