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联想L2060WA

楼主(2014-07-10):
接到一台联想L2060WA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亮一下就黑。

网友:
看下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电源板~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高压板问题多

网友:
先外接测试灯管,没事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6楼误导了,外接没事支持换灯管吧

网友:
先看看电容有鼓包的没,然后在看看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不难处理,有几种可能  一。灯管问题   二;高压板问题,  三。电源板电容。
拆机检查  看看电容鼓包没,鼓包换掉应该就能解决。  电容没问题的话外接灯管开机看还灭不    要是故障继续基本就是高压板引起的    不灭的话就是灯管问题, 这两种问题都可以通过改板解决

网友(2014-08-12):
两灯的屏的灯管保护措施不行,很容易烧。检查灯管可能性很大,这款机器程序也容易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不难处理,有几种可能  一。灯管问题   二;高压板问题,  三。电源板电容。
拆机检查  看看 ...

吴工说的很有道理啊,修显示器不是菜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