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楼主(2014-07-10):
AOC e960Sn  电源板 上的 一个 原件   一边3个脚 一边4个脚的 暴了。看不到型号   求解释  需要换什么原件

网友(点评):
可能烧得比较严重,建议换主板吧。。

网友:
本人不懂。爱好这些不是专业维修 。。求解

网友:
估计保险,开关管也挂了,这个你修不了,换把

网友(点评):
只能说维修起来有难度吧。。

网友:
你这肯定是大短路,慢慢量吧,

网友A:
这个是控制电源板的芯片吧,像LD7575之类的。

网友:
用迅维网那个万能模块

网友:
图中损坏的是一个八脚的电源管理芯片 而不是像你说的一边3个脚 一边4个脚的 型号是LD7576

网友:
楼主你有这么多配件更换吗?IC都挂了,估计整流桥堆,保险,开关管,启动电阻那些估计也挂了

网友:
第一脚接电阻为LD7575PS 接为电容则LD7576PS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一般我是这么判断的    还有一个型号跟它们哥俩一样 七个脚   型号203D6

网友:
接个电源模块式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控制电源板的芯片吧,像LD7575之类的。

7575 是8个脚

网友:
这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