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万全T350服务器,硬盘有时能认到,有时不能认

楼主(2014-07-10):
接一台联想万全T350的服务器,故障是硬盘有时能认,有时不能。现在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硬盘的SATA的接口,
对地有阻值,但一般的主板硬盘接口因为接了4个电容到南桥的,所以对地是没有阻值的。难道服务器主板的SATA是直接接到
男桥82801ER的,中间没有一般主板上的4个电容吗?请知道的说说。
  下面这个是我从一般电脑主板上复制过来的,可以很明显的看到,SATA接口到桥之间有4个电容,并且在SATA接口上测试对地阻
值全都是无穷大。但这个服务器主板SATA接口对地,4条线都有300欧姆的阻值。两个SATA接口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刚修好了一个不认硬盘的,其实这个很简单,最好方法就是换一个好硬盘试试,如果也是那样,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电源和硬盘都换过的

网友:
一般的主板硬盘接口接了4个电容,服务器主板不清楚。

网友:
通过替换硬盘,若排除硬盘问题,一般就是2个原因:电源SATA接口不紧了,换个口,第二:电源MOS管实际功率下降,带不动硬盘,换主MOS2个对管,如果是4个就换4个,我修了许多这种类似情况,大部分是换MOS管解决或者电容,也有数据线 不良 或者接口锈的,另:我都改成那种带3.3V的SATA 5根线的顺便,降低硬盘转换芯片发热量

网友:
主板硬盘是接了4个电容的,这个嘛?

网友:
如果电源 硬盘都换过,电源功率一定要大,那可能就是南桥虚焊了,加焊试试

网友:
用个PCI转SATA卡

网友:
电源换一个有些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这种最好是排除法,大概I哪里问题就换掉,单位应该不差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