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用适配器不触发维修实例

楼主(2014-07-10):
客户拿了台宏基4741G来。说是不能充电、接过来看见的现象是不触发。估计是电池没电了。接可调电源待机0.02A。明显的没充电。拆机。接电源。待机还是0.02A不触发。量待机电压。3.3 V 5V都没出来。待机芯片是DS=CL。找了半天没有此IC。论坛一搜。咦有代换的。51125可以代换此芯片、换上51125待机3.3  5V都出来了。欣喜。开机。咦。。。还是一样。待机正常了。还是不触发。奇怪了。放下表笔思考下。电压正常。不充电。客户说电池能开机(拿过来电池应该电用完了)那应该是充电电路这块的问题了。充电芯片是ISL88731A,找它的图纸吧。对照主板上发现ACIN这个电压不正常。也就是芯片的第二只脚R49这是224的电阻。这边是19V。另外一端只有1.8V肯定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料板上找了个224换上电压出来了。此板修复。附上主板BIOS跟芯片图纸图片。仅供参考

新建 WinRAR 压缩文件.rar

网友:
  你现在才发现可以代换

网友:
有思路修起来就很给力

网友:
这机器好像也有点年头了哦。

网友A:
思路蛮清楚,如果不换待机IC的话,会不会触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蛮清楚,如果不换待机IC的话,会不会触发呢?

不换3,5v都没有怎么会触发呢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楚,修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
出现了两个故障点,还算是不太难.

网友:
ACIN的电压应该只有2.7几v,或者2.8几吧!应该没有3.3吧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楚,修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自然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