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7-10):
三星N148开机不显示,待机0.01V,按开关电流上到0.08V无CPU电压,求解

网友:
其他电压全有了?

网友:
各个电感对地多少

网友:
要是其他电压全有了 就插CPU核心供电工作条件啊

网友:
兄弟你这个本生就有问题,是电流的话就是0.01A

网友:
电流太低了。却电压。

网友:
查转换电压吧

网友:
查下次级电压

网友:
查IC工作条件咯,供电,开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