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86FP 3.3V只有2.8v其余都正常不知道重那下手求帮忙

楼主(2014-07-10):
航嘉HK280-86FP  3.3V只有2.8v其余都正常不知道重那下手求帮忙,电容都正常。都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下一步查哪里,求帮忙

网友(点评):
5v带载后是否正常

网友:
ATX电源输出允许误差标准是正负5%,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下TL431试试

网友:
带下负载  看5V有多少V 5V带负载电压不降低的话 就把3.3V那个三脚二极管换掉   5V带负载电压降低 前级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431和1015是否正常。

网友:
有些电源3.3v从5v降压的,有些是开关变压器有一组输出是3.3v。楼上都是说单独变压器输出的情况,具体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