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640G硬盘能转BIOS不认盘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7-10):
东芝640G硬盘能转但是BIOS不认盘,开机检测硬盘的时候要等很久,求各位大神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A:
思路很简单。。。。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简单。。。。换南桥,

硬盘问题哈,上其他硬盘都是好的

网友:
拿到其它机子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简单。。。。换南桥,

。。。。。

网友:
测下硬盘吧可能有坏道

网友:
东芝的硬盘似乎换板也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