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50独显改集显已经OK

楼主(2014-07-10):
前2天发的独显的求助没有大家给的意见都没帮上,也没几个回复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513-1-1.html没办法只能自己研究了,饼哥叫我测集显96M时钟我也测了,应该没问题。这里就讲下改集成碰到的一些问题吧,之前其实还碰到个问题在群里求助过没什么人给意见,后面自己研究出来了,故障显示是改好后,开机显示有背光无图像也不白屏,自己研究了半天,发现时R474这个电阻的问题,补上后就好了
后面就是碰到之前求助的那个问题,图像什么都有了,进系统也正常,就是屏幕有水波纹,在学校的时候饼哥也说过集成96M时钟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因为第一我没动过时钟芯片,第二现对应的时钟排阻我也补上去了,所以没去测试,没办法只好发帖子求助大家,大家都说去测试,96M,饼哥也叫我去测试96M时钟,正好今天也没什么事情就出来再研究下,用示波器测了下96M正常没发现问题

感觉三穷水尽了,没办法只好对着图纸仔细看看,之前一直看的是@IV集成显卡这一块的电路,忽略了@EV独显这块的电路,这次仔细又把图纸看了一遍发现问题所在了

把这里忽略了,这里是表示独显安装,之前一直在看集显安装,把这里忽略了,果断拿起板子把这四个电阻拆掉,插电触发,显示那个激动啊,果然OK了

进系统测试没有问题,到此修复此机器,这里跟大家说下独显改集显这东西一定要细心,任何一个地方忽略了,就可能导致莫名的故障

最后想说要感谢迅维饼哥的理论指导,还有阿林老师黄老师的实践指导,让我学到了很多以前不懂得东西,大家想学习的话就去迅维吧,老师教的都不错

网友A:
日你大爷,我不是说了是不是该 装的没装,该拆的地方没拆吗

网友:
这个工作量很大哦

网友:
楼主真是不怕费时vvv

网友:
有空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我今天也修一台Y450,一样的故障,我进安全模式禁用独显就可以用了,这机温度也太高了

网友B:
真厉害啊 值得学习啊  心细

网友:
同意楼主1

网友:
我以成功多个案例 sr16 y450 g450 还有acer多少忘记了

网友:
好牛B的说,这么骂人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你大爷,我不是说了是不是该 装的没装,该拆的地方没拆吗

一直在看@IV这条路上面,把@EV这条给忽略了啊,然后走入死胡同了

网友C:
这4个电阻不就是96M和100M的下拉电阻么。。。还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4个电阻不就是96M和100M的下拉电阻么。。。还是时钟的问题。。。

是的,被忽略了哎,不够细心

网友E:
你们技术已经叼的不行了

网友(点评):
那你还不加油努力,跑这灌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们技术已经叼的不行了

现在去深圳迅维学习,有基础的,光学笔记本需要多少钱?我以前在人人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去深圳迅维学习,有基础的,光学笔记本需要多少钱?我以前在人人学的

   你好,有基础来我们迅维学的话效果会更好,详情可以加QQ981775188详细了解我们给你介绍一下哦。

网友:
R474这个电阻后面有@IV,表示集显需要采用。

修机器还真没注意过这代表的是撒,今天看到涨姿势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
好贴

网友:
NB  什么时候我也去试试

网友F:
楼主这个示波器是泰克TBS1000B系列吧,屏清晰很多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示波器是泰克TBS1000B系列吧,屏清晰很多哦

是的,TBS1052B价格实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TBS1052B价格实惠

2000多吧,我买的普源DS1074Z,感觉泰克的存储深度太小了。本来也想买的,但是后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00多吧,我买的普源DS1074Z,感觉泰克的存储深度太小了。本来也想买的,但是后来放弃了

是的,泰克的低端就那样,能用用就行吧

网友G:
除了 动过R474    R476,R477,R176,R157  还动过别的地方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除了 动过R474    R476,R477,R176,R157  还动过别的地方没有?

这个只是我碰到问题的时候的问题,肯定要改很多地方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来个详细一点的改法啊?

网友H:
客户同意吗,你把独显个拿下去了,人家又不是傻子啊

网友:
赶快留下来备用

网友:
终于改好啦,我发现,屏又有个人头也,之前也想改个机子的,但是那桥是PM的,没办法了。对了,BIOS是刷集显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客户同意吗,你把独显个拿下去了,人家又不是傻子啊

肯定跟别人说过

网友I:
运气不错,你的这个北桥正好是GM的,如果是PM的话,估计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网友:
师兄在上,,受小弟一拳。

网友:
迅维强大,学员也技术厉害。要再早几年,我就去迅维学了。在广州学发那会,根本不教示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运气不错,你的这个北桥正好是GM的,如果是PM的话,估计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是的啊,PM我就不搞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要细心,要知道那些是装,那些是不需要装的,楼主不错,看来有波纹还是注意点时钟才行

网友J:
兄弟上传下集显的bios

网友:
原来改集显是这样子的呀,不懂也要支持一下

网友:
最主要的是 好多客户不接受改集显啊

网友:
第一张图 那个电阻如果不接的话 会灰屏  我翻译出来这是个视频翻转信号 ```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兄弟上传下集显的bios

这个论坛有的我就没必要上传了,找不到可以发我消息

网友K:
请教楼主这个@EV在图纸中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请教楼主这个@EV在图纸中代表什么意思?

独显需要安装的意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独显需要安装的意思

就是用独显这几个电阻需要装上,不用就拆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被忽略了哎,不够细心

还是理论不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用独显这几个电阻需要装上,不用就拆下。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理论不到家

不能跟裴哥你比啊,我们只是小菜鸟

网友L:
楼主改电路还这么牛。成功的案例,学习了 。好多人都不会改

网友:
值得鼓励,不错的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是新手,只为积分买把刀,求不潜水

感谢这位大哥

网友:
收藏了,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
只听说过改显卡,还没见过,你们太牛了

网友:
看到这里感觉自己孤陋寡闻啊~受益匪浅~

网友:
LZ真是细心,必须得学习

网友:
好方法,下次试试

网友:
有没有人会DELL M5010独显改集显呢?

网友:
不错,我手里有一个可参考下

网友:
不错吗?小伙有钱途

网友:
哪里有改装方法呀,研究下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一台,改一下试一试,谢 谢了

网友:
真厉害啊 值得学习啊

网友:
楼主能再发给关于独显该集显的细节和步骤就完美了

网友:
厉害厉害  该集显感觉涉及到很多东西  电压啊信号啊时钟什么的  以前搞过一次 可惜失败了 hpg4的

网友N:
我想问,这机子应该是双显卡的吧?楼主把那4个电阻拿掉,也就是相当于把独显关闭不用。只用集显是吧?

另外,通过楼主的帖子,我又学到了点知识,那就是@IV和@EV的区别,所以经常看看迅维学员的贴子也能够使人有长进

网友:
一直都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厉害啊 值得学习啊  心细

真冤啊  这也算灌水   我就懒的打几个字了 他思路明确 心细   再说了  我真不记得@EV是独显了  可是拆了电阻就不影响别的吗??  能直接改成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想问,这机子应该是双显卡的吧?楼主把那4个电阻拿掉,也就是相当于把独显关闭不用。只用集显是吧?

...

双桥的这种机器,一般都是单显卡的,板子预装的GM的桥是设定可以选择独显或者集显版本应该是,需要独显就安装独显,不需要独显就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改电路还这么牛。成功的案例,学习了 。好多人都不会改

其实没什么难度,主要在于看图纸要细心

网友:
一次还没有改过呢,楼主应该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楼主能把详细怎么改的方法说一下不

网友:
不错  我自己用的一台  是卡坏了   改改看看

网友:
他不是说嘛:
独显与集显设置
独显就搞0欧姆电阻
集显就悬空

网友:
nv显卡成本太高 改集显是个解决的好办法

网友:
直接说说做了那几个地方 以后直接换就好了啊,按了什么电阻

网友:
不错 哦   不愧是饼哥的学生哈    饼哥 你没白教啊

网友:
双显的不是直接拆了独显就行了

网友:
以前试过HP   G4  独显改集显,没有成功,,,,,学习

网友:
楼主好功底  佩服   学习了

网友:
这技术简直太牛了,下次也试试看。

网友O:
楼主这个GM45北桥支持集显吗 平时没注意看。谢谢

网友:
LZ要是早两天分享下就好了,本人头上也有一台Y450,从不通电到通电跑码挡机 到跑马不显示。就是不如何蒋独显改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个GM45北桥支持集显吗 平时没注意看。谢谢

是的,GM是集成版本的,PM必须要用独显

网友:
学习啦,下次碰到也试试看

网友:
学习了   有纹波可能时钟问题

网友:
没有具体的步骤么 ?

网友:
又是一经典之作!

网友:
真厉害,一定要很好的理论跟实践才能完成,我肯定不会改!

网友:
提前收藏备用,改集显很费神

网友:
还没改个一个呢..

网友:
集成96M可不可具体说一下!

网友:
来个详细一点的改法

网友:
不错 水平真高  可以学习

网友:
我来试一试看看

网友P:
我也有台,改独显后也显示了。。但还是会,使用一会就黑屏,只是用集显,黑的慢,独显黑的快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分享

网友:
楼主,改下集显收多少钱

网友:
思路清析 这技术算得上老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有台,改独显后也显示了。。但还是会,使用一会就黑屏,只是用集显,黑的慢,独显黑的快

客户及其还没拿走呢,用了2天都没黑屏过

网友:
你太强了..现在都没心思专心修...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能不能来个详细一点的改法

网友:
厉害 多次维修的机器 难搞

网友:
黄老师的帖子太给力了,看完之后对这个G470的维修思路越来越清晰了。

网友:
楼主这个就是把图纸上所有标记DIS的改成UMA位置上了...再刷个BIOS....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