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ASEE 945PL天尊版,被上家换过电容,现在现象是上电不跑码,反复RST.

楼主(2014-07-10):
如题,检查换过的电容,没有碰坏的线路,测量各组供电均正常,没思路了,求各位高手帮忙.

补充内容 (2014-7-23 10:27):
此板已经修复,原来的BIOS芯片损坏了,无法写入,更换BIOS芯片后再刷后修复。

网友(点评):
供电正常就查下时钟 和复位。。

网友:
换9202试试

网友:
这个主板通病是电容鼓包坏的多

网友:
换个CPUU试试 在刷个BOSS

网友:
不停复位看看是不是CPU不过啊,仔细检查下换的电容有没有明显错误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此板已经修复,是BIOS的问题,原来的BIOS也无法重新刷写,只好更换了一块BIOS芯片,再刷入BIOS后OK。附上一个从好板上读出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