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变态故障

楼主(2014-07-10):
接到联想E40一台,客户说开机不显,上电电流到1.25A不动了,不用说显卡问题,拆机发现风扇严重堵死,那就更明确故障了撒,报价后就拆显卡重植,一路顺畅,显存没有暴锡,暗喜(用的是有铅锡球)。冷却上电没有电流了,电源接口旁边的指示灯闪个不停,我插!见鬼了撒,没有什么心情了叫客户留机子。打3VPCU和5VPCU都有电压,都知道这个机子EC BIOS也是个病啊,打EC BIOS第一脚选片,电压不稳随着灯一闪一闪亮晶晶,心里窝火的很,刷个BIOS故障依旧,查了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没有哲了,看图纸发现上电时序是3VPCU和5VPCU出了之后就是15V+,15V+这个电压是控制几个管子的上拉供电,是有3VPCU和5VPCU电感输出端连到2个复合二极管叠加输出的。量了一下不停的跳变,证明输出有问题或者负载有问题,看图纸输出经过PR252再带负载的,断开PR252测量输出端电压15V稳定了,那就是负载的问题了,就对着图纸找去向一个一个断开(上拉的都是电阻很好的排出方法)断一个测一下,电阻位置就不多说了有图就有真相。,断到PR257的时候,15V+不再跳变了,电源指示灯也不闪了,故障找到就是PR257这边的问题,看图纸PR257这边连到PQ85和PQ66,PQ78控制这两个的G极输出3VSUS和5VSUS的电压,拆掉PQ66再测15V+稳定了,那就是PQ66坏了拉低15V+导致不开机的,找个6脚mos管装上机子就此点亮,显卡也做得很成功不花屏一次ok。  再次说说,修了折磨多E40就算是掉电大家都知道是内存槽旁边的6脚mos管问题导致内存供电不出掉电的,这个故障还是第一次碰到,一闪一闪亮晶晶,头都大了。

GC5 联想E40 独显.pdf

网友A:
楼主故障扩大了,那管子怎么会坏的呢?

网友:
E40确实不好修,我一般是换板。上次做了一个显卡做了4次才成功

网友B:
修了好几台E40  换了好几块板

网友C:
E40确实不好修,看着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故障扩大了,那管子怎么会坏的呢?

自己坏的做了显卡加电就不行了,也是个通病吧,6脚管子不良。通病是内存槽旁边那个6脚mos管问题,可能移位了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好几台E40  换了好几块板

换板子成本高啊 一般客户接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40确实不好修,看着就头疼

有图有真相,耐心慢慢摸就会出来

网友:
我还以为什么变态故障。

网友D:
这故障是咋来的呢 做显卡变成电路了

网友:
做维修的,任何情况都会遇到,能解决就好

网友:
细心再细心没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故障是咋来的呢 做显卡变成电路了

这也是纠结的地方,没有动其他地方,这种故障应该属于元件不良,烤一下就坏了。

网友:
我今天接的一台是开机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