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不开机之维修心得

楼主(2014-07-10):
接到一台DELL N5110  15寸笔记本(红色的,本人很喜欢)
故障现象:接机后,首先看维修单的故障描述:不开机。实测:用电池不开机,插电源不开机,单用电源不开机,总之不开机。
拆机测试:拆机,像比较新一点的机器,不开机有可能就是开关排线松了,所以拆机的时候刻意重新插了一下排线,通电,上电了,有点小激动,可是可是,… 电流上到0.26A就不动了,然后过几秒就掉电了,试多几次还是一个样,无奈啊,不过有有变化。推测一下吧,应该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继续拆机,……..,DELL机器还是比较好拆的不一会就拆除裸板了,... ...
维修测量:先测一下有没有短路吧,各电感对地值都正常。通电,测量待机电压,5v电感只有2.6v,不对呀,(触发测量内存供电出来了,其他供电都没有。)
那就先修5v待机电压吧,工作条件都正常芯片条件测量点见图
看了下贴,有人说是芯片不良,于是就找芯片想更换试试,芯片是tps51123的,跟tps51125可以代换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就让前台发了几个芯片。闲着也是闲着,就再找找吧,翻到一个芯片EQ=DL(RT8223M),淘宝一查,是RT8223M晕了,还是不死心,就找出RT8223的引脚定义,对比一看,完全一样。
引脚一样虽然不代表芯片可以代换,但还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把芯片跟换上去,通电,5V电感电压有4v,又是惊喜又是”唉“啊……
不过不用说了RT51123跟RT8223m 是可以代换的,稳不稳定还待测
仔细想想FB脚都是2v,电压怎么还是4V啊???是不是电阻问题啊,测了反馈脚的电阻,阻值不正常,于是就在料板上找了两个电阻7k 20k分压,通电5V待机电压有4.95v正常了,按开关,上电了,0.01---0.80---1.10---0.96就不动了了,重插内存还是一个样,无语中,… … (中间省去N个动作)
外接显示器,亮机啦,这个电流正变态。接屏不显,换屏测试还是不显,仔细一看是暗屏,换回原来的屏是不显,DELL的屏不是原装的会是很暗的这个你懂得,….维修结束,就等着跟客户报价了
维修总结:一、TPS51123、TPS51125、RT8223 M是可以代换的
                 二、戴尔的非原装屏,要换码片,要不然会很暗(早听说过了,今天算是见识了)
顺便唠叨一下:我的500分不值啊,小弟没分了,求支持,求加分。。。(你们加分就是对我的肯定,就是我不断发帖的动力!)

网友A:
TPS51123、TPS51125有的板子代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51123、TPS51125有的板子代不了

哦哦,可以举个例子吗,我下次注意下

网友B:
一定要原装的屏?????

网友:
dell 的非要原装 屏?? 不然要暗屏,,我怎么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屏不显是调屏的,不是原装的会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原装的屏?????

刷个码片就好了,在戴尔的1400,D630上见得最多,新机器各品牌挑屏的也很多

网友:
也不竟然,三星的屏在DELL的机器上还是相当可以的

网友:
戴尔的机子需要刷码片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戴尔换屏好多都要刷码片

网友(2014-08-31):
刷什么码片

网友:
最后屏也坏了是嘛

网友:
最后是原装屏不显,非原装屏暗屏,就这样维修结束,到底有没有换屏?

网友:
修得很给力,特别是图片很清晰,测量点都整得很明白

网友:
手上也有一个不触发的~~应该跟BIOS有些关系吧~~楼主为什么不上传个bios呢

网友:
51123 51125 板子代不了

网友(2014-10-04):
这款机器昨天也修了一个  没修好 最后修个大短路。刚开始3 5v电压没出  换了个芯片 还是没待机 又换了一个 一插电源又冒烟了  19v大短路   用烧机也没烧出来哪热  只是感觉保护隔离长管发烫 。请问大家怎么回事?

网友(2014-11-13):
这个机器不挑屏吧

网友:
我这有个有待机,按开关无反应,开关有电压!

网友:
码片 很常见的,  sony的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