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用一会变雪花急救中

楼主(2014-07-10):
板号:K42JR     REV:4.1

   裸板测试进系统  内外接 都一样进系统用几分钟就变雪花。雪花后果几分钟就黑屏 。显卡供电1.8V 1 V  1.5V都检查过没发现疑点! 主要的VTT_CPU 和CPU主供电的电感和MOS管子用一会 特别发烫 手都不敢碰《也不知道这会引起花屏不》 实在没思路了 求大神们指点啊     在线 求救
内存换过  CPU换过     无果

网友:
从做显卡
不行了,就换。

网友:
恩恩,换显卡

网友:
恩!楼主先把显卡重新植株看一下呢!真不行就换一块显卡呢!

网友:
不能摸肯定是有问题。。先换管子看看、

网友:
看看显存的供电有木有出问题

网友:
楼主先来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