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刷牙刷错rom,求助

楼主(2014-07-10):
RT,我的山寨捷嘉865GVLM给我刷bios(ami)刷的开不了机了,开机黑屏,有滴一声,主板没有软盤接口,还有救吗?求助扣扣892185060
开不了机
刷BIOS

网友:
摸黑用软盘刷,网上有教程,自己找,但成功率不高,我试过多次。我一般用热插拨方式恢复,不过前提有块好用的主板,815、845都行,下载AMIFLASH软件,自己找个教程试下。

网友(2014-12-15):
用编程器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