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蛋疼维修记录(本来可以秒杀)

楼主(2014-07-10):
今天天气挺好,小雨,凉快!(不过不太好,小学生一放假,打联盟就是一个字!坑坑坑!草。)

言归正传,正被一个宏基4520搞得头大的时候!来了个V470. 算了,先搞V470,宏基那个垃圾本太坑爹了。
插电,开机,电流跳的挺欢畅,不过没有亮机!习惯性的拔插内存,无果,换内存,无果,清空CMOS,无果!!
看来没那么简单咯,拆机!

  拆开之后,发现机器没修过,测内存波形,只跳了两下!少了一下! 果断吹显卡的节奏呐。吹啊吹,怀着期待的心情插上电
还是不行,静下心想想,先测测电压吧, 测出毛病了! 没有集显电压,其他电压全部出完了。这类机器乌龟壳容易坏,
我就先看乌龟壳,哈哈,果然是铁壳的问题。集显那一路烧了个洞

直接拆小八脚和上管,果然,上管下面都烧黑了

直接换之! 然后量了量控制级,妥妥的500欧,哈哈,直接插上电测试,奶奶的,大短,草!
怎么回事,可能是管没焊好,G级悬空了。 又去焊了一遍, 想着应该没事了吧。
谁知道刚插上,又大短!草了,心中一万个草泥马呼啸而过,怎么个吊事情。 算了干脆拿下来
重新焊! 然后拿下来重新焊了,就好了。     不过我有点担心CUP会出问题,这类机器如果短路CUP容易出问题,

这是焊好的,真蛋疼啊

换好后,接屏,亮机了!! 装的差不多,弄上硬盘,果然!进不去系统,CUP出问题了
用其他CUP可以进!唉,这种CUP本来就贵,

最后给客户报的是CUP供电有问题,CUP是坏的!
本来换个管就解决的问题,结果蛋疼的还得换个CUP。
客户估计也不一定修了,送钱的活就这么丢了。

发个帖子不容易,提醒大家以后换铁壳,换好后,先把CUP拿掉,确定焊的没问题,再上CUP!

          希望大家能加那么一点分,谢谢啦。继续搞那个宏基4520!!  (妈妈说:看帖不加分的人都是坏人!)

是CPU吧。。不是CUP

网友:
楼主说的cup是什么,是cpu吗

网友:
天哪,我竟然一直打错了! 是cpu

网友A:
呵呵。。铁壳这么难焊?为什么不改呢

网友B:
对的 我也遇到的 弄坏个I5  我艹啊

网友:
V470的通病了算

网友:
和你这种是有技巧的呀

网友:
合着这乌龟壳是比较不好焊,本来是是好的,焊好了也挂了!

网友:
楼主早用别的管子替换就不会有事了,现在恐怕很难收到钱了。

网友(点评):
没办法,平常都是一次焊好的。

网友:
CPU出什么问题了,居然还能亮机?

网友(点评):
CUP不进系统! 用其他的CUP可以进系统,应该是大段的时候 ,烧坏了吧。

网友:
我还在想什么是CUP,当我看到“CUP供电”知道是CPU了。

网友(点评):
嗯..一直打错字了我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铁壳这么难焊?为什么不改呢

平常都是一次焊好,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 懒得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 我也遇到的 弄坏个I5  我艹啊

呵呵,你怎么弄坏的。也是这样?

网友:
唉!不是好了再上cpu,

网友:
说不定CPU原来就烧坏了,V470 CPU部分太容易有问题了,乌龟壳和分组都换了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怎么弄坏的。也是这样?

对啊 没焊好 里面空焊了 然后一通电直接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没焊好 里面空焊了 然后一通电直接大电流。。。

呵呵 ,一样一样。  以前都是一遍成的。

一个。 + 2 很给力!

网友:
那楼主可以说下焊那个管子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CPu 坏了哦

网友:
我修的一个B470 换CPU供电芯片 上下管  CPU 还是死机掉电 最后面放生了

网友:
系列CPU就爱出问题

网友D:
不要自责,这个说不定的,就算没有你的5A大短路,也有可能之前就大短路了,只是烧的比较厉害把管子烧断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自责,这个说不定的,就算没有你的5A大短路,也有可能之前就大短路了,只是烧的比较厉害把管子烧断了而 ...

我也同意的说

网友:
这个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