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4-07-10):
file:///D:/我的文档本机:有待机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04a 过大。拆机后发现    PR142\PR38\PR31三个电阻发烫,把那三个电阻的负载摘掉既不发烫了但是没待机电流了。之后又测量一下   PR142\PR38\PR31三个电阻的两端都是19v,但是把PR143电阻摘掉之后那三个电阻的2脚为19v、带着PR143这个电阻的时候     PR142\PR38\PR31这三个电阻的2脚是5.42v、还有 PR143\PR138\PQ12的2脚、PR39\PQ11的1脚为2点几v、PR39的2脚电压没有下来。一旦把PR143电阻摘掉     PR142\PR38\PR31这三个电阻的2脚是19v,只要把PR143这个电阻焊上就把电流拉低。这几个电阻\三极管都换了故障还是依旧    请各位师傅给晚辈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那就电阻后级有短路呀,烧鸡法试试那里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电阻后级有短路呀,烧鸡法试试那里发烫

我都试过  不行啊!

网友B:
你烧机不行的话,就把三个电阻去了,然后短接,看一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烧机不行的话,就把三个电阻去了,然后短接,看一下,是不是有短路

我试试吧!   谢谢哈

网友:
有没有量过PQ11的基极?就是2脚,这个脚是这个电路的开关,超过两点几V的时候应该是那三个电阻两端有压差,或许会发热。此脚接近0V的时候那三个电阻两端电压就应该是几乎相等

网友:
看一下屏线接口旁边的电容坏了没有

网友:
奋斗在考虑磨损率,

网友:
那可是多麻烦

网友:
打算马力发动机大门

网友:
可能是有哪个地方有小短路或者什么的

网友:
这样要慢慢查,不一定是这个位置

网友:
点火回路,去看看,这个论坛里很多,后极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电阻后级有短路呀,烧鸡法试试那里发烫

学习 、、、、、、、、、、、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好好理解下

网友:
换待机芯片吧,好的几率为90%

网友:
这明显是B+的后极短路所至。

网友:
PQ26一工作导通后19V过来,B+短路后把19V拉低,R142三1K电阻发热

网友:
用表打B+这的正反向对地阻值多大,最好是先调3V烧,不行慢慢调高电压,看电流大小,一般电源0。08以上就有微热,电流达到0。1以上就不能用手去摸找了,小心烫伤。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个这样的机器。 、待机进水 ,现在还躺在那儿的呢。看了看  估计还是点火回路出问题;了、

网友:
下图纸,看下条件,先处量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