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笔记本雷击不开机

楼主(2014-07-10):
清华同方笔记本,型号:锋锐K41H,雷击不开机,电源灯亮,硬盘灯不亮,屏幕不亮,CPU风扇转,有热风出来。网卡口两灯长亮。求指导。网卡口防雷芯片是:GST5009B。

网友A:
专业点 给个电流啊
楼主拆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点 给个电流啊
楼主拆网卡芯片试试

暂时还没有测电流,我临时有急事外出了。我想先了解下这个雷击的多数是什么出问题?

网友:
请问测试电流是串在电源主线上测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
楼主专业点上个图片 一般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南桥有没有烧坏

网友:
刚才测试了电流,一开机就有0.8A左右在跳动,过一会就没有了。手摸网卡芯片RTL8111E,超级烫手。估计是坏了。如果是这情况是不是换了它就好?还有我拆下网上芯片可以正常开机了吗?

网友:
已基本确定是网卡芯片问题,拆下后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了,现在就等芯片回来换上看什么情况。

网友:
换上网卡芯片了,系统可以识别网卡,但是显示网线已断开。这会是不是防雷芯片是:GST5009B的问题?GST5009B怎么测量好坏的啊。

网友:
看网卡旁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B:
或者看南桥跟EC旁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看南桥跟EC旁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卡旁边电容没有问题,南桥的还没看,我现在看看。

网友:
网卡芯片取下,外置一个USB,简单快捷还便宜!非要修板板的话,那就烧机,一点点拆装!

网友:
不打算装USB的,客人不同意。挂了外链图,但愿能载出来。论坛我没权限上传。

网友:
有人吗?麻烦大侠帮我看看哦。

网友:
网卡接口、网桥 。

网友C:
内部改一个不行吗

网友D:
如果网卡烧坏,则网卡的复位信号先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网卡烧坏,则网卡的复位信号先断开.

网卡换了新的了,可以识别出来了,就是显示是网线已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部改一个不行吗

因为特殊情况只能修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