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显示器电源一体板 怎么找12伏5伏3.3伏24伏?

楼主(2014-07-10):
本人今年刚学,大家常说这些什么找12伏5伏3.3伏24伏什么的 证明电源板供电呢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找  哥哥姐姐姐 请你们指点指点小弟  在此感谢了  本人qq 1208337511  希望能加个好友  好指点指点小弟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要知道什么电压,直接万用表量不就行了?

网友:
你没有万用表吗

网友:
我当新手的时候也是  拿着万用表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点

网友:
有些做工好的线路板上面会标注,没有标注的就自己量一下罗,或者根据液晶屏的接口定义反过来找

网友:
电源板的端子的部分都有标记

网友:
通上电 用万用表量量

网友:
量一下后级电感 有没有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到电脑城去看看,看人家修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