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工作条件正常,就是不出3V5V

楼主(2014-07-10):
接到一台同行机HP325,接上电流表待机0.02,不触发。我还以为是不触发,拆开机器打了下各个电感的电压,3V5V都没输出,一看芯片是51125,下载图纸,测了下脚位的定义,发现3V5V的开启信号被拉低了为0V,这两个信号并不是由其他地方提供,是芯片本身输出的,跟着电路走发现这个保护电路

这个保护电路相信一般都能看懂,我拆掉Q10之后,3V5V的开启信号没被拉低了,为1V。到目前为止工作条件都正常,已经满足输出条件,但是芯片就是不出3V5V。有没有哪位大哥遇到这种问题解决的,能告诉我一下么,感激不尽啊!另外附上图纸
惠普625 325

网友:
能有哪位路过的大神,解决一下么,连个51125都修不出来,感觉都不敢再IT维修界混了

网友:
迅维的大神都去哪了,求帮助,求支援

网友A:
把3v 5v的滤波电容换掉吧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3v 5v的滤波电容换掉吧滤波不良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B:
工作条件正常,还是不出3V,5V,测量3V和5V后级阻值正常的情况下,通电看看有无瞬间3V和5V电压,没有的话,直接换个51125啊,有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条件正常,还是不出3V,5V,测量3V和5V后级阻值正常的情况下,通电看看有无瞬间3V和5V电压,没有的话, ...

就是芯片也换过了,哎,头都有点大

网友:
8 17脚有无短路?  这是3 5V的线性电压 3 4脚为基准电压2V  1 6脚为3 5V的开启脚 应该是3.3 Q11 1脚是3.3 这个条件要是满足 待机3 5V就应该有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根本没输出还是有输出后掉电,最好用示波器抓一下

网友:
有没有看看IO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51123,条件满足就是不出3V,5V,换了芯片电压出来了但还没解决问题,芯片我焊了两三次才出电压,楼主能不能确定芯片焊好了?

网友C:
我的TPS51125也是不出,3.3V和5V,但8脚和17脚的线性电压正常,分别是3.3V和4.99,断开线性的5V输出,3.3V和5V可以出来,不开机,我现在认为是MEC1300的4脚没输出开启信号,大家给分析分析,改、该查查哪里啊~

EC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输出KBC3_SUSPWR?

网友:
拆掉上官看下G级瞬间

网友:
开启信号不是可以强行给1个吗?看看是不是后面的问题导致没出来

网友:
没有思路也不要急!冷静一下从头再来!你说条件都具备未必!

网友D:
机器没修了,是公共点有问题,不知道吧,雷打的!公共点修出来,桥也坏了,换了桥,网卡坏了,网卡修好,能触发,结果你妹不跑U!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
我的也是雷打的,快要修到这步了,网上,桥,51125换了,现在3V正常,5V只有2.5V,,修……

网友:
没有短且信号条件正常 多数是待机芯片不良引起的

网友:
kbc_pwr_on  这个控制信号为高查过没有。KBCRST信号为高查过没。

网友:
还有首先要搞清楚是B态还是M态的机器。维修思路不一个样。

网友:
查 电压和电流 反馈 电阻的阻值

网友:
工作条件正常,还是不出3V,5V,测量3V和5V后级阻值正常的情况下,通电看看有无瞬间3V和5V电压,没有的话,直接换个51125啊,有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TPS51125也是不出,3.3V和5V,但8脚和17脚的线性电压正常,分别是3.3V和4.99,断开线性的5V输出,3.3V和 ...

EC的工作条件 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 晶振 还有 ACIN  LID 还有BIOS

网友:
别放弃啊。都修这么多了。我前几天也修到一台雷击的。跟你的差不多、换了一大把芯片。不过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的工作条件 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 晶振 还有 ACIN  LID 还有BIOS

谢谢回复,我的三星的机器待机时不出3 5v是正常的,待机只有线性的3.3V   5V    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了

网友(2015-08-01):
引用 网友C:
我的TPS51125也是不出,3.3V和5V,但8脚和17脚的线性电压正常,分别是3.3V和4.99,断开线性的5V输出,3.3V和 ...

断开线性的5V,就有PWM的3.3 V及5V?有点想不通啊,KBC3_SUSPWR发出,才能开启3V及5V的PWM电压,

网友:
这机器坏得够彻底得

网友:
主板问题真多

网友:
3v5v开启被拉低是因为KB_PWR_ON为低电平,这个信号应该是EC发过来的,你看下LDO的阻值,查一下EC工作条件,为什么没发出高电平的KB_PWR_ON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机器没修了,是公共点有问题,不知道吧,雷打的!公共点修出来,桥也坏了,换了桥,网卡坏了,网卡修好,能 ...

公共点有问题你说工作条件满足?

网友:
换一个  51125  看看   后级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2017-06-30):
引用 网友F:
公共点有问题你说工作条件满足?

对啊还是没仔细查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看有瞬间电压不?

网友:
修了这么多。都不看一下13脚的状态?无语中。。

网友:
此贴怎么没有关闭回复?都2014的帖子了,2017你还在修么?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谢谢啦  虽然是蛮久之前的

网友:
楼主这个有可能是保护了,没有量到短路,不能说明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板层漏电从而引起不出电压.
我有一台宏碁,待机芯片的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3v  5v,而且还引起公共点跳变。历时3天确定问题,是板层导致的,后面改了一个待机小板解决问题

网友:
修机器有时候经验害死人     以前遇到过一片板    线性三五伏有不出待机三五伏       换了几个芯片没好就放一边了      结果我同事修好了     他说是芯片的19V供电电阻坏了      一边19V一边14伏    一坨锡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KBC_PWR_ON信号出来了吗?

网友:
还是查Q10另一边吧。。。。。。。。。。。。。。。

网友:
拆掉网卡芯片试试,还可能是51112没换好在换一块试试啊

网友:
用示波器抓滤波电容 看是否波形不稳导致的

网友(2017-08-22):
正在研究中----------51125 我的最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TPS51125也是不出,3.3V和5V,但8脚和17脚的线性电压正常,分别是3.3V和4.99,断开线性的5V输出,3.3V和 ...

楼主修三星机器吗?三星机器很多待机时不出待机的 触发后有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 控制脚有没有波形????

网友(2017-12-15):
待机电流多少,主板上有没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一下,看看是确定没出,还是瞬间掉了

网友:
修这种机器要细心,看后面吗